请问图2中的二极管有必要加吗?

楼主(2020-12-18):
附件图中,5V2A的电源给系统充电,TP5100是充电电池最大为2A的充电芯片,平时仪器关机时,负载为无穷大,这时到达3.7V锂电池的充电电流为2A。
用万用表测量仪器的VCC跟GND之间的阻抗为60欧左右,咨询了电池厂家,说锂电池内阻在容量为1/2时约为100欧。
有两个问题想请教下:
1、请问是不是因为负载电路的内阻小,2A总电流会优先分配给负载电路,剩下的才给电池充电?如果前面的5V 2A电源换成用电脑USB口供电,这时是不是基本只用于负载电路,充电电路几乎为0?
2、图2中的二极管有什么作用,看了网上好些电路,有很多人不加这个二极管?
3、TP5100的充电电流通过RS=0.05欧使其恒流充电电流为2000mA,如果前面的5V 2A电源换成用电脑USB口供电,是不是充电电流会自动降为500mA左右?是否会烧坏芯片?
期待各位大佬的答疑,小弟在此拜谢了。

网友:
充电IC只管往电池端充电,比如2A,但负载是接在电池上的,所以当负载有500mA时,就变成2A进,0.5A出,实际到电池就只有1.5A了.

网友:
个人感觉就算你输入供电是500mA,也不会全部给负载,按照阻抗来说的话,大家都会消耗一部分的电流,但是当输入不够的时候,你负载端会从电池直接取一部分电,满足你500mA的负载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