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周期内能关断的可控硅是否为单向可控硅

楼主(2020-12-18):
头一次做小家电控制板,可控硅恒温。关于可控硅的触发有以下疑问:
1.每次过零,给触发脉冲信号,无法关断,这是否正常(目前用的是双向的)
2.每次过零,延迟XXms,开启触发脉冲,可以斩波(目前用的是双向的)
我想要达到的效果是,每次过零,触发,在10ms内(半个周期)能关断,是不是该用单向可控硅?
每次过零,触发导通,半个周期内可以关断的,是否对电网污染少一点?过认证好过一点?

网友A:
可控硅的关断是需要流过自身的电流小到一定阈值自动关闭的  控制端只能控制打开    50HZ交流  可控硅要导通 本来就是 每个半周(正负半周)都要给触发信号才能导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的关断是需要流过自身的电流小到一定阈值自动关闭的  控制端只能控制打开  ...

过零后,延迟5ms,在峰值开通,负载阻性,过EMC有问题吗?

网友:
可控硅只能控制开,不能控制关。

所以要过零后延时打开,过零后自己关断。

网友:
你想要的效果应该整流后用MOS或者IGBT。

不过你控制加热也可以间隔的开几个周期停几个周期。

网友:
用斩波需要加共模电感和X电容才能过EMI。用楼上说的,开几个半波,再关几个半波,比较容易过EMI。

网友:
家电恒温过零触发足够了,没必要斩波。

网友:
可控硅可以控制导通,不能控制关断。过零触发是为了降低可控硅本身发热的一种控制方法常与周波调功配合使用,简单说就是在交流电压0点的时候触发可控硅,后面就没法主动关断了。关闭触发信号后的下一个零点时候负载电流小于维持电流自己关断。

斩波就是可控硅移相触发,这个不再是0点触发,0点后的一个导通角范围内触发,特点不丢失波形个数,适合电机调速电流抖动小。缺点是开关发热大,调节范围小。

白炽灯调光,电风扇调速都是才用移相调功也就是斩波降低电流脉动,降低白炽灯闪烁,电机抖动杂音问题。缺点是可控硅发热相对大,调节范围小常用在小功率(大概2000w范围)调功,常见与开环调功,闭环的没见过。

过零触发常用在大功率温控炉调功(2kw以上,常见几十千瓦到几百千瓦)明显的发热比斩波不止低很多。
总结就是可控硅不能控制任意时刻关断只能控制开启,要靠电压过零时刻负载电流低于维持电流关断。控制小家电闭环恒温使用过零触发可以降低可控硅发热提高可控硅寿命,降低故障率,调节范围大,可以很方便做闭环控制。缺点是需要增加过零检测电路,由于是间歇的正玄波输出电路电流脉动大,不适合调光还有电机调速。恒温相对于开关电源来说emc要小很多,可能都没法过不了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