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LWIP接收包数据无法超过1500,有什么办法进行配置了

楼主(2020-12-18):
ZYNQ LWIP接收包数据无法超过1500,有什么办法能够一次性接收,只需要接收2048字节就可以。
我通过网上更改BSP中ip_frag_max_mtu值为4000,开启temac_use_jumbo_frames,也不能够超过1500字节

请大神帮忙看看怎么处理

网友:
标准的值不超过1500的,你分包吧!要不,你设备支持,路由器等不支持也麻烦!

网友:
大部分设备不支持

网友:
tcp流的方式,我几十个g都收过哈哈哈

网友:
一般交换机不支持, 路由器就更别提了。 lz怎么测试的

网友:
可以自己造一套标准,实现一包发1TB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最后好像是换了路由器解决的。具体不记得了。

网友:
数据收发是双方的事,你只改你自己当然不行了,要对方和中间的设备都支持才行。
另外MTU是发送单元大小,有些系统可能不区分发送和接收,直接设这个就行,有些设备和系统还要设置MRU,这个才是接收单元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