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l 里面的物体,如何再分开?

楼主(2020-12-18):
给小孩打印玩具, 我将多个stl 组合成一个文件打印。这时候,每一个物体都是可以单独移动的。

保存后,再打开,发现全部是一个整体,无法再移动单独一个物品了:

有方法重新分开吗?

网友A:
没办法,只能重新摆。

网友:
組合一起還是stl?可以試試tinkercad 快速入門。這是一個網上cad平臺,很簡單,適合stl文件的修改。

可能老大的這個案例不適合。。。比如你有一個stl文件,可以用tinkercad從中摘一個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办法,只能重新摆。

为什么有这么脑残的设计?!

网友:
STL文件貌似很难分开的,只能在3D软件里,以“面“为准割开,但这个“面”很难合自已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这么脑残的设计?!

感觉STL类似Gerber文件,主要是出给终端生产的,就是不让编辑和回溯。需要编辑一般用STEP之类的。像一些PCB软件导出主板3D模型,就可以用STEP然后再编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有这么脑残的设计?!

stl就是大量三角形拟合成的曲面集合,没有实体信息,就像楼上说的类似gerber而不是PCB源文件,所以很难再“无损”编辑。

网友:
问题来了   stl 如何反编译成 step(大部分计算机识别+手工后期修正)

网友B:
meshmix可以对stl做简单修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shmix可以对stl做简单修补。

我楼主位的可以一个一个物体重新摆位或删除某一个?

网友C:
不用另存STL,另存场景文件就行了,场景可编辑的。stl整合后编辑麻烦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另存STL,另存场景文件就行了,场景可编辑的。stl整合后编辑麻烦好多。 ...

场景文件是obj 格式吗?

我看打印机的官方软件只有2种保存格式。

网友:
场景就是布局,不保存STL, 就是每一个stl文件的位置大小之类的信息。

obj 格式 是另一种3D文件,包含颜色之类其他信息。

网友:
用Blender导入文件,进编辑模式,Alt+Z进入Xray模式,顶层视角框选需要保存的模型,按P分离,然后操作就就很简单了,此法适合操作STL obj两种面模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楼主位的可以一个一个物体重新摆位或删除某一个?

应该是可以的,我也没仔细钻研,就直接用面切割,切几个面就能分出一个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的,我也没仔细钻研,就直接用面切割,切几个面就能分出一个部分。 ...

用面切割的不算。

网友:
导入到草图大师,可以炸开模型,单独编辑的

网友:
没保存原始的stl么?重新摆就好了啊。

stl没有包含实体信息,除非换支持多实体的amf格式,然而photon的切片软件不支持。

网友D:
1.使用win10自带软件 3D builder 打开
2.如果提示模型错误,点击修复
3.选择模型,点击取消组合就全分开了,可以单独保存或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使用win10自带软件 3D builder 打开
2.如果提示模型错误,点击修复
3.选择模型,点击取消组合就全分开了 ...

我Win7。
这个软件有下载吗?

网友:
我去自带的软件这么牛,一直没有用WIN10,感觉不如win8.1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使用win10自带软件 3D builder 打开
2.如果提示模型错误,点击修复
3.选择模型,点击取消组合就全分开了 ...

还真不知道win10有这个可以用,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