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J45的变压器能隔离220V级别的高压吗?

楼主(2020-12-18):
从资料上看,多数以太网变压器都能做到1500V的隔离,这么小尺寸,安全性有没有问题呢?MCU端接AC220V的市电连接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风险!

网友:
强弱电气隔离,安规要求是AC2750V

网友:
拆一个网络变压器看看就知道了,磁环绕组紧密挨着这个隔离有点悬乎。
ps:修改错别字

网友:
爬电距离不够,要用另外一种,比较大个的,医疗上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大尺寸的,可以3500V,应该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