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太大只了,有别的替代方案吗?

楼主(2020-12-19):
自恢复也行

网友:
多大规格的?

网友:
楼主先说说使用在什么场合。

某些场合继电器甚至晶体管都可以胜任。某些场合必须空气开关。

网友A:
这是不是你要找的
台湾KUOYUH过流保护器 88系列15A 过载开关 保险丝 设备用断路器

网友:
最后发现还是空气开关最可靠。

楼主:
我主要是用在交流或直流220v以上,电流1~10a以上场合

楼主:
继电器好像驱动电压都比较低吧,用在高压场合比较麻烦还要变压器

网友:
有很小的空气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是你要找的
台湾KUOYUH过流保护器 88系列15A 过载开关 保险丝 设备用断路器

这个是个保险丝座子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保险丝座子吗?

这个不是保险丝座,这个动作了会有个东西弹出,重新按下去可以复位!

网友:
用空开的地方要么是强电,要么是直流,保护还是熔断器最可靠,下来就是空开,任何情况下都要加短路保护

楼主:
我想到一个东西还可以,小米插线板上那个开关,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要是有可以调节电流的就更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到一个东西还可以,小米插线板上那个开关,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要是有可以调节电流的就更好了 ...

对头。很多高端插板的开关同时有过流保护的。
正好满足楼主的220V 10A的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个保险丝座子吗?

不是座子,前面那个小鸡鸡就是用来手动复位的,当它跳开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很多高端插板的开关同时有过流保护的。
正好满足楼主的220V 10A的要求。 ...

就是不知道那个开关叫什么名字,不好在淘宝查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座子,前面那个小鸡鸡就是用来手动复位的,当它跳开后。

这个和插线板上那种开关哪个大呢?

网友D:
直流200V就不要做他想了,老老实实用空气开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200V就不要做他想了,老老实实用空气开关吧

插板上那种开关不能用于直流场合吗?

楼主:
就是这种过载保护开关

楼主:
看来想找电流可调的是找不到了,只能多用几个并联起来,想用多大的电流就开哪个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直流200V就不要做他想了,老老实实用空气开关吧

直流会比交流凶险?

网友:
直流电好象会拉弧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直流会比交流凶险?

直流比交流危险大,很多电工的手被交流380V电后,表面青乌,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但是被直流200V电了的人,一般都会截肢,而且是过一段时间切一部分,因为医生也确定不了真正坏死的是哪一块组织,有些人体组织抗直流能力不一样,结果是里面坏死了,但表面还是好的,这时候只有一块块挖开诊断,非常残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流比交流危险大,很多电工的手被交流380V电后,表面青乌,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但是被直流200V电了的人 ...

直流伤人主要是电解作用,这不是直流比交流更危险的原因!直流断路器(含保险丝)要求比交流高,是因为交流存在电流过零,容易灭弧。相比之下直流灭狐就比较困难,高压直流回路要用专门的直流保险丝和直流断路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板上那种开关不能用于直流场合吗?

那种开关触点的开距也就1.5~2mm,直流200V10A断开时肯定拉不断弧,以前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比交流危险大,很多电工的手被交流380V电后,表面青乌,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但是被直流200V电了的人 ...

当年爱迪生跟特斯拉竞争的时候,就通过电死一头牛向公众证明了直流电比较安全,但最终还是输在了变压上。

网友F:
普通220V交流空开都不能用于同级别电压的直流场合,高压大电流直流开关需要更强力的灭弧装置,体积很难做小。

仔细看4楼的图就知道了,125/250V AC,32V DC。还好现在电动车普及了,大电流直流空开也不难买了,但体积一般会比相同电流规格的交流空开更大。

网友(2021-02-09):
引用 网友F:
普通220V交流空开都不能用于同级别电压的直流场合,高压大电流直流开关需要更强力的灭弧装置,体积很难做小 ...

大师,请问高压直流500V、1000V、1500V的空开、断路器有没有推荐的牌子、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