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的光纤如何跟电脑通信?

楼主(2020-12-19):
如题。我搜过几个zynq带光纤的开发版,其中的光纤都是只有用ibert进行测试,而没有跟电脑的通信历程。以前没搞过,请问一下,光纤跟电脑通信,是很简单导致商家懒得写教程,还是太复杂,导致无法写教程呢?如果需要实现跟电脑通信,需要在软件和硬件上准备些啥呢?除了pcie光纤网卡外。

网友A:
看你准备跑什么协议了?千兆?万兆?SRIO?AURORA?还是自定义

网友B:
买个光纤网卡安装到你电脑,再用光纤连接FPGA光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准备跑什么协议了?千兆?万兆?SRIO?AURORA?还是自定义

比如想使用tcp跟电脑通信呢?
就像使用普通网络接口一样,跟电脑进行tcp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光纤网卡安装到你电脑,再用光纤连接FPGA光口。

谢谢回复,这些物理连接都好办,软件这块应该如何入手呢?

网友:
和RJ45网口一样,物理层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想使用tcp跟电脑通信呢?
就像使用普通网络接口一样,跟电脑进行tcp通信。 ...

千兆光通信,XILINX好像有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