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镀锡的端子感觉氧化了,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0-12-19):
二三年前做了些线,当时都镀锡防氧化的,时间太长了,外面感觉氧化变暗,用万用表量线两端,用力压才是0欧姆。
这个线客户那还是要打端子的,不处理打端子后的压力会去除掉部分氧化层保持接触良好么?
如果必须处理,有没什么药水之类,浸入一会就可以去氧化的,当然去除完后还要搪锡。

网友A:
我感觉没事,压的时候会把氧化层破坏掉。比你拿表笔压力大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没事,压的时候会把氧化层破坏掉。比你拿表笔压力大多了。

大电流容易发热。。老家的空开因为电工没拧结实,冬天带了3台空调(估计有8kw?)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拧线螺丝那里连带着空开一起彻底跪了。。

网友B:
锡炉里重新浸一下不费事...

网友:
打端子应该是铜对着端子啊,剪掉剥皮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没事,压的时候会把氧化层破坏掉。比你拿表笔压力大多了。

试了下确实没事,电流很小,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炉里重新浸一下不费事...

听着就爽~~一下处理一大把

网友:
打端子时硬碰硬,会刮掉氧化层的。   只要线芯不要变黑就行

楼主(2021-02-07):
引用 网友B:
锡炉里重新浸一下不费事...

兄弟,这样试过么,看BING 上说用什么稀盐酸洗,然后用NACO3 中和,吹干,也挺麻烦。
如果直接二次浸锡可以,那买个锅浸一下还更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