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林顿管为什么没有特征频率这个参数?

楼主(2020-12-19):
搜了同一个型号不同厂家的手册,也搜索了不同型号的达林顿管子的手册,都没有特征频率这个参数,难道是因为:主要用于低速大电流驱动,比如电磁阀之类的,特征频率很低,干脆就不写了?不也有用TIP122,TIP127对管做音频功放的吗?当然,音频本身频率也不高

网友:
Ft的定义好像是hfe下降到1,但达林顿管hfe在不同电流下变动太大太大,超过两个数量级的,那么导致不同电流下的ft也相差至少1个数量级,不如不标算了.

网友:
达林顿复合管放大倍数上1千上万以上。比如hfe200的复合hfe都40000倍了。达林顿复合管用于开关电路,不作为放大作用。所以特征频率不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