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网友将带彩色的图片转化为纯黑白图片,谢谢

楼主(2020-12-19):
如题,photoshop找不到“阈值”一栏了,请网友将带彩色图纸转换为纯黑白的图纸,谢谢啦

网友:
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存为单色位图不就可以了?

网友A:
至少楼主得知道黑白图和灰度图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楼主得知道黑白图和灰度图的区别。

LZ没理解错, 处理不好,该黑的不黑,该白的不白,黑压压一片或者白茫茫一片,这不是想要的结果。
LZ需要的是一个能把灰色部分转为比较稀疏的黑白点这种软件,像以前的黑白报纸或杂志那种效果

网友:
同问,怎么转换的?

网友:
同问,想知道如何调的

楼主:
photoshop有个阀值栏,但是我找不到了,在该栏设置阀值,就出来了,以前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