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两节干电池供电,总功耗100ma以内,有简单高效稳定到3.3V的IC吗?

楼主(2020-12-19):
设备两节1.5V干电池供电,最大功耗100ma以内,有简单高效稳定到3.3V的IC吗?

网友:
为啥不用三节,三节就是降压了

网友A:
直接供电不好么?

网友B:
大把的三个脚 固定输出的升压IC ,
没负载时,十几个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供电不好么?

单片机 范围是很宽,直接接干电池,但是还有一器件是3.3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把的三个脚 固定输出的升压IC ,
没负载时,十几个UA

推荐一个看看,我看的都是需要电感的升压IC.

网友C:
参考鼠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考鼠标

鼠标其实只是1节电池。

2节并联的,只是为了续航更长。

网友:
看看QX2304合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鼠标其实只是1节电池。

2节并联的,只是为了续航更长。

对,鼠标是升压的。所以推荐给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