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20导入99的pcb铜皮不能选中和编辑

楼主(2020-12-19):
这是能选中的样子

过滤开的

不能选中和编辑的铜皮双击也没反应,什么都不弹。

网友:
高版本的导入99
要在99里面重新设置铺通方式
才能显示出来
否则是不会显示有铜皮的
我之前研究过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AD10以下,先择正确的方式,可以导入,其它高版本都不行,
99深度老用户路过。

楼主:
就这个文件,我用的ad20,打开后铜皮不能选中和编辑

楼主:
有没有会的,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