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手机怎么了?耗电太吓人了,待机怎么这么耗电:(

楼主(2020-12-19):
待机才20个小时,电量从100%变为12%,真是醉了
怀疑手机有暗病,但是WLAN和待机也不至于这么耗电吧?
WLAN和待机点进去,看不到具体是哪些进程耗电的。
怎么诊断手机耗电如此厉害的原因呢?

网友A:
天气冷了,电池电量下降很快,自动就会计算到待机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气冷了,电池电量下降很快,自动就会计算到待机上去。

还是联想k12 pro给力,充一次电用2天2夜还有30%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联想k12 pro给力,充一次电用2天2夜还有30%以上

老人机典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人机典范啊~~

声音不够大。。。。

网友D:
我的三星note10每天不知道充多少次电,反正一有机会(上车或在家)就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三星note10每天不知道充多少次电,反正一有机会(上车或在家)就充。

耗电多的一般是屏幕和app,这个手机wlan竟然能耗掉这么多电,有些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冷了,电池电量下降很快,自动就会计算到待机上去。

跟天气冷没关系,其他手机都没事的。

网友:
电池容量还正常吗

网友E:
也可能有漏电,可以充满电关机两天再看看还有多少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能有漏电,可以充满电关机两天再看看还有多少电

手机没有发热,是不是说明没有漏电问题?

网友F:
测试一下待机时的消耗电流就知道了。我妈的老人机待机有问题,刚买时待机一周,现在不到两天就没电了。我拆开测了一下,待机时电流大,可惜没有找到故障点,目前还在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试一下待机时的消耗电流就知道了。我妈的老人机待机有问题,刚买时待机一周,现在不到两天就没电了。我拆 ...

测电流是不是需要2个人才能完成?

用钩子钩住手机上2个触点,用2个手把表笔按到电池上。
然后让另一个给手机开机么

你老妈手机电池是这个样子的么?

网友F:
直接上直流稳压电源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上直流稳压电源比较简单。

这个是手机

网友(2021-05-16):
引用 网友D:
我的三星note10每天不知道充多少次电,反正一有机会(上车或在家)就充。

有两个可能: 软件装多了 尤其那种躲在后台占流量的广告软件,
再一个是系统里启用了电源管理方案,其实是事与愿违

电池一般没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调到电池电压给手机供电,不过现在的手机都会检测电池保护板甚至加密数据

网友(2021-06-19):
带机21小时还不关机,真的很优秀了

网友:
wifi很耗电的。你可以看看充满电用飞行模式能坚持多久(wifi,手机网络,所有该关的都关掉)。理论上一周没问题说明电池没事。如果只能1-2天就说明不行了

网友:
某个方面来说  电脑/手机产品近年的快速迭代    流氓软件功不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试一下待机时的消耗电流就知道了。我妈的老人机待机有问题,刚买时待机一周,现在不到两天就没电了。我拆 ...

买个热成像,分辨率低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