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type c 90w快充是否氮化镓一类的充电头?

楼主(2020-12-19):
很久没有更新笔记本了,刚买了机械革命S2 AIR锐龙4600H版本,原配充电器是90W的板砖,看说明支持TYPE C 快充,请教下这快充是不是指氮化镓一类的充电头,对功率输出电压电流有什么要求吗,是不是协议自动协商只要是这种充电器都是可以的?

网友:
TYPE C 快充指的是PD协议,只要支持PD协议的都可以用,至于用多大电压和电流两边会自动协商的,不用管。
当然有的手机头最大只能支持到5V,笔记本一般都能支持20V,如果买5V的,笔记本非要20V才能充电,那就没法充电。
所以买个20V的PD充电头就肯定可以用了。

网友:
用小功率的话充电速度会慢,甚至在电脑大功率运行时电池还会掉电。
我的笔记本原配的是87W,我用65W也能正常充电,就是充电慢一点。

网友A:
尽量买瓦数大点的,我的4800H,电池低电量是接65W的GaN,有时候充电状态会一跳一跳的。
主要是原配的太重太大了,换个GaN的又轻有小 ,便携方便

网友:
“请教笔记本type c快充相关问题”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警告一次。2次警告将被系统自动冻结ID一星期。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买瓦数大点的,我的4800H,电池低电量是接65W的GaN,有时候充电状态会一跳一跳的。
主要是原配的太重太 ...

一跳一跳的,大概率是电源过功率保护了。

网友:
GaN是半导体材料,跟功率没有关系,它只是同样体积下可以做的比传统MOSFET产品功率更大而已。只要功率和协议达到笔记本的要求都是可以用的,不管是板砖还是手机充电器。

网友:
公司HP Elitebook G450,双12,99块秒的某米,65W GaN充电头,用得很香。从此背包跑客户,减负一公斤!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年底打算入一台!

网友C:
发现刚买笔记本的适配器是230W的,就是一板砖。。。。

网友:
买了个 2C1A 65W Gan充电头,很小巧,出差再也不用带三个充电头了

网友D:
氮化镓和PD没有直接关系,氮化镓是MOS的一种,PD是一种供电方式加协议,只要的你的本写了支持PD,那么随便卖一个功率够的充电器都可以,管他什么镓不镓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发现刚买笔记本的适配器是230W的,就是一板砖。。。。

我们正在规划,明年出一款200W超小体积氮化镓,欢迎届时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现刚买笔记本的适配器是230W的,就是一板砖。。。。

我这个适配器也是230W的,扩展坞自带的。拿到时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正在规划,明年出一款200W超小体积氮化镓,欢迎届时购买

建议加多30W,和现有的功率做兼容

网友:
笔记本自带Type-C口支持pd充电 可以买充电头直接用,如果不支持Type-C买一根PD诱骗线(符合笔记本功率的)用氮化镓头也能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年底打算入一台!

3969,网晒单减送100E卡,还没晒不知道能不能兑现。

这个本子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键盘灯,黑暗坏境使用不方便没,其他还行,毕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氮化镓和PD没有直接关系,氮化镓是MOS的一种,PD是一种供电方式加协议,只要的你的本写了支持PD,那么随便 ...

了解了,谢谢,板子原配充电器是90W板砖,看来也只能配90W的充电头了,不能自动协商充电,像汽车一样

现在充电头看大多数都是65W的,100W还是很贵不合算,等等再买吧,这东西估计一年后搬家差不多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们正在规划,明年出一款200W超小体积氮化镓,欢迎届时购买

我手上有一个很好的Gan 元件器样品,ST MasterGaN1 很合适做200W 小体积电源。

网友F:
氮化镓的最大特点就是:小
特别小,还有就是特别烫,冬天暖宝宝,抱在手里,祈祷别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多少钱买的?年底打算入一台!

等等党永远不亏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氮化镓的最大特点就是:小
特别小,还有就是特别烫,冬天暖宝宝,抱在手里,祈祷别炸:-) ...

没用过其它的,贪便宜7月份49元买了一个rock的65w单口充电。给手机、mac book, 联想笔记本共用充电。没有发现充电头发热和啸叫的问题。难道时高端货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一个很好的Gan 元件器样品,ST MasterGaN1 很合适做200W 小体积电源。 ...

集成驱动的半桥氮化稼器件,做LLC绝佳器件,封装还小,9x9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用过其它的,贪便宜7月份49元买了一个rock的65w单口充电。给手机、mac book, 联想笔记本共用充电。没 ...

确实高端的才有。

联想第一代65W口红电源,9V小电流充手机时,有轻微啸叫,试了几个都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有一个很好的Gan 元件器样品,ST MasterGaN1 很合适做200W 小体积电源。 ...

有几个啊

网友E:
手上有15个,有项目可以和ST 再重新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上有15个,有项目可以和ST 再重新申请。

牛啊,我一个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