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对变压器线圈的圈数有疑惑,下面变压器的圈数是5圈吗?

楼主(2020-12-20):
如下图的变压器线图,其实一直有疑惑,这样能算5圈吗?还是算4圈多?如果计算出来是5圈,这样出来的 电压是不是不足?

楼主:
另外再请教,如图1,像这样变压器的硅钢片是通过电焊连在一起的,这样会造成涡流短路吗?

网友:
是5匝呢,不会短路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都是这样的,焊过。
楼主要玩下点焊机?!我最近又做了一个,试了下还可以。次级四圈。开始试机时,时间失控,尖焊头都和纲锯片融化在一起

网友B:
这只能算4匝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算4匝半

抬下杠啊,4.75Ts吧。

网友:
不到5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能算4匝半

准确说,这个能算5圈吗?那如果只有一圈的话,那误差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波炉变压器都是这样的,焊过。
楼主要玩下点焊机?!我最近又做了一个,试了下还可以。次级四圈。开始试 ...

没有,只是某鱼上看看而已

网友C:
当然是5圈。
变压器线圈,想搞出来半圈要费很多事的。

网友:
匝数貌似都是整数吧

网友:
按照5圈算。
只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5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5圈。
变压器线圈,想搞出来半圈要费很多事的。

你是没真绕过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铜带,屏蔽,那都经常n.n圈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搞成n圈,那还真不行

网友D:
不建议玩这种了,直接上超级电容版本吧。或者直接动力电池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建议玩这种了,直接上超级电容版本吧。或者直接动力电池版本。

直接上正负脉冲版才是王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是没真绕过变压器。开关电源变压器,铜带,屏蔽,那都经常n.n圈都是很简单的事情。搞成n圈,那还真不行 ...

开关电源变压器,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非整数圈的,你说一下你怎么绕出来的,物理课本恐怕是要改写了。
(不要说屏蔽用的铜箔绕一圈半,因为它不输出电流)
只在计量变压器上见过半圈的,实现方法颇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正负脉冲版才是王道。

个人玩玩没必要搞那么复杂了,之前搞了2个超级电容版本的,业余点了300节电池,效果还是不错的。做产品就另说了。

网友E:
5匝,别忘了次级的负载和线圈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不管负载放多远最后一匝也是一个闭合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5匝,别忘了次级的负载和线圈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不管负载放多远最后一匝也是一个闭合回路 ...

根据高斯定理,支持这个推论。

网友:
根据高斯定理和实物样式,基本支持这个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5匝,别忘了次级的负载和线圈形成一个闭合回路,不管负载放多远最后一匝也是一个闭合回路 ...

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变压器,从来没听说过也没见过非整数圈的,你说一下你怎么绕出来的,物理课本恐怕是要改写了。

卧式变压器顶端出线或剪线就是半圈。立式变压器对侧出线就是半圈。
主副绕组用漆包线对圈数零头不敏感无要求。用铜带则需带零头。
屏蔽绕组可用漆包线或铜带,零头对EMI影响较大,case by case,调两个无Y方案你就知道变压器圈数的重要性。
铜带基本都带零头,不用整圈知道为什么吗?
理论思维不要太固化,学过见过做过才能成长。

网友:
这很简单啊,电流互感器CT穿心式的,没见过说是1/4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