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实现U盘功能 USB-Mass_Storage

楼主(2020-12-20):
该程序是STM32实现U盘功能可以直接跑,只需更改FLASH的端口,flash使用W25X16,可以以此做为STM32学习USB功能的易懂程序

【关键词】: STM32F103RC USB通信 U盘功能 stm32 usb u盘

1、该例程为USB-Mass_Storage-SD Card使用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例程目录\USB-Mass_Storage-SD Card\MDK-ARM\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ULINK。
   (4)请将USB线插板子上。
   (6)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打开我的电脑往新识别磁盘拷贝文件(LED为读写指示灯),成功拷贝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U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网友A:
看到一个STM32的帖子,看到作者是阿莫,以为看错了,仔细看还真是,点进来确认还确实是,阿莫也在用stm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一个STM32的帖子,看到作者是阿莫,以为看错了,仔细看还真是,点进来确认还确实是,阿莫也在用stm32? ...

VIP++的CSDN免费下载正式开张! 大家随便提要求,我们尽力满足大家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44283

网友:
引用 楼主:
VIP++的CSDN免费下载正式开张! 大家随便提要求,我们尽力满足大家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 ...

原来是演示啊,这个福利不错!支持!

网友:
这个福利太好啦!支持!

网友B:
古德、古德!...不是,是 Good、Goo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古德、古德!...不是,是 Good、Good!!

翻译的很包准啊。

网友(2021-05-07):
STM32 实现U盘功能,刚好要用,谢谢。

网友(2022-07-23):
程序下载后不能格式化,SPI底层驱动有问题

网友:
是我硬件的问题,可以格式化了,但大文件写入还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