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打印TPU材料,比想象中强很多啊

楼主(2020-12-20):
因为需要小批量制作异形同步带,找不到货源,只好自己用TPU材料打印试试,没想到效果挺好的,强度也达到预期,10mm宽,2mm厚度的,我用全力拉扯,有轻微变形,但完全拉不断。就看老化如何了。

网友:
看起来效果不错

网友A:
tpu是否温度要求高些,材料容易变形。吸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u是否温度要求高些,材料容易变形。吸潮

温度就用的200度,我也是刚用,材料保存就没试过了。不过TPU材料应该比较耐用才对啊,家用血压计那个胶皮管,很多是TPU的

网友B:
我都是用95A TPU来打印锤子的软帽,强度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95A TPU来打印锤子的软帽,强度很不错的。

感觉TPU除了硬度不行,其它性能完全碾压PLA啊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打印机,

网友:
lz这个打印的非常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温度就用的200度,我也是刚用,材料保存就没试过了。不过TPU材料应该比较耐用才对啊,家用血压计那个胶皮 ...

楼主这个打印效果非常好,求3d打印机品牌 型号,tpu材料品牌

有些打印材料冷却搜索厉害,打印过程中容易变形,据说PLA这方面强一点。

我说的受潮是打印材料吸收空气中水分,打印时在打印头挤出部位水蒸气会导致打印效果降低,有些材料号称开封后一周就不行了,所以一般打印材料开封后要放在防潮箱里。

网友: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link

看起来不错,弄点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TPU除了硬度不行,其它性能完全碾压PLA啊

物理性能来讲PLA几乎是最垃圾的耗材了,又硬又脆,不耐高温不耐冲击,唯一好处就是收缩小,打点不受力的摆件还可以。

碾压PLA的耗材很多,例如PETG,除了稍微容易拉丝,强度和PLA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物理性能来讲PLA几乎是最垃圾的耗材了,又硬又脆,不耐高温不耐冲击,唯一好处就是收缩小,打点不受力的 ...

我的刚性树脂也很垃圾。古大师可以推荐替代的、但又不是天价的。

网友D:
这种软的是不是必须用近程挤出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种软的是不是必须用近程挤出的

软材料必须近程挤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刚性树脂也很垃圾。古大师可以推荐替代的、但又不是天价的。

可以试试易生的环保生物基eResin-PLA树脂,有一定的韧性,没刚性树脂那么脆,190/kg。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566540020499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软材料必须近程挤出。

也不一定,挤出机导向管配合得好的话远程也能打,只是拉丝会比较严重不适合打太复杂的模型,像LZ这种远程也是能打得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打印效果非常好,求3d打印机品牌 型号,tpu材料品牌

有些打印材料冷却搜索厉害,打印过程中容易 ...

我用的打印机是闪锐的,近程挤出的。TPU是买的兰博的白色800g的,82元,算起来比PLA要贵一倍。我感觉材料没那么容易受潮啊,我有一些PLA拆封放在潮湿的房子里,就挂在料架上放了一两个月,没感觉到什么明显变化。倒是有一卷拆了放了大半年的,变得很脆了,稍用力就断了,不知道是因为阳光晒的还是受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也不一定,挤出机导向管配合得好的话远程也能打,只是拉丝会比较严重不适合打太复杂的模型,像LZ这种远程 ...

我自己做的那台3d打印机 就是挤出器没弄好,导致经常无故断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自己做的那台3d打印机 就是挤出器没弄好,导致经常无故断料

买个好点的挤出机就行了呗,弄个TITAN也才几十块。。。料架买个好点的,有轴承的那种

网友:
易生材料用过,效果可以的价格偏高一些

网友:
很不粗,楼主好剪指甲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