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PCB进度很慢吗?

楼主(2020-12-21):
18号下单的,到今天还没发货。

增加进度:
1 MI 12-18 15:52
2 钻孔 12-18 17:46
3 沉铜 12-18 18:15
4 线路 12-18 19:37
5 图电 12-19 01:29
6 AOI 12-19 03:49
7 阻焊 12-19 11:05
8 字符 12-19 16:27
9 喷锡 12-19 16:27
10 测试 测试完成
11 锣边、V-CUT 12-21 08:46

网友A:
客编多少在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编多少在能查

82129Q
QQ联系客服,也不怎么回~

网友:
订单编号:Y224
1 MI 12-18 18:06
2 钻孔 12-19 00:19
3 沉铜 12-19 05:09
4 线路 12-19 15:13
5 图电 12-19 19:21
6 AOI 12-20 13:07
7 阻焊 12-20 18:21
8 字符 12-21 01:45
9 喷锡 12-21 02:20
10 测试 进行中>>> 我这个也很慢。。。
11 锣边、V-CUT
12 QC
13 发货

网友:
1 MI 12-17 04:47
2 内层 12-17 13:20
3 层压 12-17 20:07
4 钻孔 12-18 07:16
5 沉铜 12-18 08:29
6 线路 12-18 12:57
7 图电 12-18 21:15
8 AOI 12-18 23:29
9 阻焊 12-19 15:33
10 字符 12-19 18:41
11 喷锡 12-19 20:17
12 测试 测试完成
13 锣边、V-CUT 进行中>>>
14 QC
15 发货

16号下单,+SMT,估计还得3天发货了。最近做的4层板+SMT,都是大概一周的样子。

网友:
不光PCB慢,物流也慢
和楼上几位时间差不过,估计是同一批次
115077F

订单编号:Y197
1 MI 12-17 20:12
2 钻孔 12-17 22:55
3 沉铜 12-18 01:21
4 线路 12-18 04:12
5 图电 12-18 10:13
6 AOI 12-18 15:21
7 阻焊 12-18 21:19
8 字符 12-19 00:51
9 喷锡 12-19 00:51
10 测试 测试完成
11 锣边、V-CUT 12-20 13:48
12 QC 12-20 15:08
13 发货 12-20 15:44

网友:
我也来个双面PCB板  +   SMT的
1 提取资料 2020-12-16 14:29:37   SMT工程
2 订单完成 2020-12-16 15:24:43
3 拼版完成 2020-12-16 15:24:44   SMT工程
4 钢网资料上传 2020-12-16 20:26:38
5 元器件准备 2020-12-17 10:26:24  SMT工程
6 钢网上机,开始贴片 2020-12-18 17:00:25  邓**
7 贴片完成 2020-12-18 19:59:45 郑*
8 回流焊扫描 2020-12-18 20:01:45 覃**
9 X-ray检查(抽检)  本单无BGA类元器件,无需检查
10 SMT分板扫描 2020-12-18 23:16:07 杨**
11 QC检测 2020-12-19 02:35:47 杨**
12 包装完成 2020-12-19 02:37:53 杨**
13 发货完成 2020-12-19 04:29:29 先进发货2

网友B:
为什么小批量比样板慢呢。样板2~3天,小批量要4~5天,外行想不清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小批量比样板慢呢。样板2~3天,小批量要4~5天,外行想不清楚这个问题 ...

假设,工厂一天产能1W平方,如果都做小批量,可能只够几百个客户,如果做小批量,能做几百万个客户订单,而且还是流水线作业,比如昨天下的单今天可能到了喷锡 ,而如果是小批量因为量多,每个步骤的耗时都变长了,有时候还要排单,所以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