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高精度编码器!

楼主(2020-12-21):
楼主目前在做的项目是高精度转台,需要用到高精度编码器,1W线数以上,要靠谱的。。
有做过类似产品的坛友吗?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光栅 了解一下

网友A:
磁编码器可以了解下

网友:
用模拟的编码器

网友:
海德汉和雷尼绍找一找,或者多摩川的旋转变压器,其实找一下市面上主流的伺服电机的解决方案就知道了,现在17位的编码器已经很多了.

网友:
磁编码器不叫高精度的。高精度要用光栅的,转台就用圆光栅。18000线的海德汉和发格都有。如果精度要求更高,可以用海德汉36000线的。36000的以前是禁运产品。

网友:
最常用的2500线  倍频后就是1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编码器可以了解下

磁编码的怎么可能做高精度,磁极都会有漂移。

网友:
RDC你值得拥有

网友B:
没有深入了解其原理  估计2500线不是常规的码盘透光的模式进行  应该是霍尔元件

网友:
什么上面的转台?这个位置一般不是用绝对值的编码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深入了解其原理  估计2500线不是常规的码盘透光的模式进行  应该是霍尔元件 ...

4800dpi喷墨照样用光栅条。霍尔?你不是来开玩笑吧。这玩意只能当接近开关使,还需要标定。

对了,这种打印机的光耦特别小,缝隙只有几十um,估计也是为了达到高精度不得不缩小间距。

网友:
就问松下。三菱那些伺服用的啥方案,出来都20多位了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伺服上用的,基本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供应商有很多,我用过 多摩川 TS5700N ,淘宝大把。 有17bit和23bit两种,注意是分辨率,精度的话应该也足够你用。
雷尼绍肯定有符合你要求的编码器,就是很贵。太高端了我没用过。
或者买高分辨率的光栅读头,usdigital直接有10000线分辨率的。
或者自己定做pet加强的菲林片作为光栅片,直径加大,也能等效的增大分辨率。比如2500线的读头,标准用1吋的圆光栅,你做成4寸的,就是10000线了(不推荐这么做)
除了精度外,还要看转速限制。不过你说转台,应该不会很快

网友D(2021-04-13):
引用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伺服上用的,基本都能满足你的要求。
供应商有很多,我用过 多摩川 TS5700N ,淘宝大把。 有 ...

老哥,现在23位的磁编推荐一下呗。

网友:
虽然你要1w线以上的。tle5012b加个磁铁就能满足你。
就没人说一说分辨率和重复精度的事么。这是两码事啊。
你说的高精度编码器,是要分辨率,还是要重复定位精度呢。
找卖编码器的问下重复定位精度吧,那个值挺重要的感觉对你做旋转台来讲。分辨率貌似做电机驱动的喜欢,越高越好。

网友:
做了能卖多少个?还是自己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哥,现在23位的磁编推荐一下呗。

去RLS(雷尼绍子公司)找找。磁编我没用过,只在展会上见过。
https://www.rls.si/cn/products/rotary-magnetic-encoders
为啥非要用磁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去RLS(雷尼绍子公司)找找。磁编我没用过,只在展会上见过。
https://www.rls.si/cn/products/rotary-ma ...

主要觉得磁编比较抗造,恶劣工况下好一些。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要觉得磁编比较抗造,恶劣工况下好一些。

磁編也会受外部磁场影响。

网友:
磁的便宜,但会漂移。光栅的成本高,精度高,但怕水灰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磁編也会受外部磁场影响。

没有绝对无干扰的场景,只是干扰源与干扰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绝对无干扰的场景,只是干扰源与干扰量的问题

哲学家的回答。

网友:
我的意思是明确干扰源与干扰量之后选的磁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