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的mipi信号可以直接用FPGA的LVDS接口接收吗?

楼主(2020-12-21):
协议方面,mipi信号肯定要解码,但物理层mipi和lvds都属于差分信号,那么mipi信号能直接用FPGA的lvds接口接收吗?

网友:
可以的 xilinx可以直接调用mipi核,分配到差分管脚就可以。

网友A:
硬件设计上与LVDS不一样的,可以参考ZYBO Z7

网友(2021-12-20):
引用 网友A:
硬件设计上与LVDS不一样的,可以参考ZYBO Z7

低于800M的,可以用电阻网络,高于800M的得上芯片了。

网友B(2022-03-02):
7 系列 zynq ultrascale   可以
其他要phy 转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7 系列 zynq ultrascale   可以
其他要phy 转接芯片

有些型号的CMOS 是可以的 ,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已经成功了  有调试过程中碰到问题的论坛大神答疑解惑  就是有点复杂 要字节去解码MIPI 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