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在2020尾巴,做了一个迷你awtrix显示屏--awtrix-mini-2020

楼主(2020-12-21):
    今年3月份开搞了b站很火的awtrix的像素显示屏,用的是淘宝的成品点阵屏,做出来觉得太大了。秉承追求min原则,开搞了2020封装的版本。2020,刚好和年份对应上,缘分呀~~ 下面多图直播~~

楼主:
接下来是课后习题,问,1.这个板子大概多大~~ 2.如何贴好这个灯,2020相当迷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下来是课后习题,问,1.这个板子大概多大~~ 2.如何贴好这个灯,2020相当迷你~~ ...

SMT打样不是便宜,

网友:
实际效果有吗?

网友:
淘宝的屏确实太大了,收到后发现太巨型了,还在那里歇着。LZ的一块屏贴完多少米?

网友:
去油管看了效果,貌似蛮好玩滴。

网友A:
你光隔条准备怎么做?还是3D打印?

网友B:
这不当年论坛 无机酸mm 玩剩的么

网友:
开杠网风枪吹,或者钢网铁板烧

网友C:
为何不搞那种小封装的w2812的灯,串联起来更好玩

网友D:
标记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有兴趣跟着弄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搞那种小封装的w2812的灯,串联起来更好玩

仔细看PCB封装和布局,以及杜邦线,应该就是2812的2020封装的灯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记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有兴趣跟着弄一个...

之前用定制画框+成品屏做的,略大~~

这个是效果。主要是开源作者做好很多动画效果。这个小鸭子,我小女儿很喜欢看~~~

搭车问个技术问题,图片大小在哪里编辑~~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PCB封装和布局,以及杜邦线,应该就是2812的2020封装的灯珠。

是的,用的就是江湖传说的,霸道有华丽的ws2812.真是居然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光隔条准备怎么做?还是3D打印?

3d打印,这边有机器。感觉现在玩点东西,要很多技艺。。。我是找我朋友弄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就是江湖传说的,霸道有华丽的ws2812.真是居然必备~~

我不喜歡 ws2812 還有其它幾款常見的,每個顏色只有 8 bit,不能優雅的調光,只能通過修改數據來調光,效率低,而且亮度調低了顏色位數就會少很多。

很早之前用過一款每個顏色 12 bit 的芯片,不過也不理想,數據多,Manchester 編碼,控制麻煩。

我上次幫朋友選型,找了很久,目前我找到比較完美的是: lc8822-2020
每個顏色依然是 8 bit,但是 3 個顏色共享一個 5 bit 亮度,控制有獨立的時鐘,速度高了十幾二十倍,用 SPI 的 2 線驅動很方便(不需要拼湊,內存中 1 bit 就是 1 bit 燈數據)。

手冊:
http://www.szledcolor.com/download/LC8822%202020.pdf

網站:
http://addressable-led.com/Products/addressable-led-chip.html

网友:
2020封装,那么密集,是不是得加风扇或者散热片之类的东西啊?

网友:
准备弄一个,学下sw,在lc上打样外壳和遮光罩。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不喜歡 ws2812 還有其它幾款常見的,每個顏色只有 8 bit,不能優雅的調光,只能通過修改數據來調光,效 ...

这个芯片比较有想法,适合动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比较有想法,适合动态显示?

我只能說都合適,普通的裝飾燈條可以用,用於做屏幕的燈珠就更應該用。

网友:
隔光条应该用黑色材料来打印,效果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记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有兴趣跟着弄一个...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T4y1T7Si/ 传了一个未加光栅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当年论坛 无机酸mm 玩剩的么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T4y1T7Si/  传了一个初级效果。这个连接了服务器,有过场动画,完整外观,更接近成品,可玩性以及学习地方更丰富~~

楼主:
坐稳了,开始开车,139.199.206.80 测试服务器地址,长期开放,减少第一次diy,服务器搭建烦恼~~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T4y1T7Si/  传了一个初级效果。这个连接了服务器,有过场动画,完整 ...

感觉灯与灯之间的间距太大了

网友:
关注一下楼主的设计

网友H:
直接用反贴的LED,遮光板这个环节就可以省略了。手工焊接很累的,回流焊或者热风枪280以下低温慢慢吹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用反贴的LED,遮光板这个环节就可以省略了。手工焊接很累的,回流焊或者热风枪280以下低温慢慢吹是比较 ...

直接上铁板烧 方便点

网友I:
楼主弄个套件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灯与灯之间的间距太大了

加了光栅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弄个套件玩玩

可以呀。传一个乞丐版的,灯板+8266就可以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wK411u75x/ 可以看看~

楼主:
乞丐版,没有外壳,胶枪来凑~~

楼主(2021-01-27):
看来大家没兴趣,沉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记一下,看看效果如何?有兴趣跟着弄一个...

看最新楼层,更新了效果。差动画效果~

楼主(2021-03-31):
显示汉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