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如何导出直插件的坐标,版本是5.1.4

楼主(2020-12-21):
利用Kicad的生产输出功能生成的pos文件只有表贴元件的坐标信息,板子上的直插件都没有。想把焊接直插件也交给贴片厂去做。
现在贴片厂找我要直插件的坐标,头大ing,还没找到办法

网友:
安装 GEN MANUFACTURE DOCS插件,直接gerber 料单,位置图都有了

网友A:
将文件夹复制到如下目录(确定好KICAD的安装位置)
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将文件夹复制到如下目录(确定好KICAD的安装位置)
C:\Program Files\KiCad\share\kicad\scripting\plugin ...

楼上工具可用!
用自带的输出确实值输出smt的 插件的直接忽略。。。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楼上两位,这个插件我也下载了,不过好像我本机的Python环境被我弄出问题了,KiCAD不识别这个插件。我还得折腾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