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单助手V3.3.8按照相同工艺下单时, 尺寸不能自动填入吗?

楼主(2020-12-21):
1. 尺寸不能自动填入
2. 不能预览

网友:
楼主,看不懂你的意思。能否截图举例?

楼主:
PCB下单助手: 下第一个单时, 上传gerb后, 尺寸可以自动填入, 可以gerb/pcb预览.
再点击"下相同工艺单", 上传gerb, 此时必须手工输入尺寸, 也没有预览功能.

网友:
系统没有完全解析出GERBER文件,没有识别到外形尺寸的情况下,不会填入尺寸与显示PCB预览图。
     这对下PCB订单没有影响,您可以填写尺寸下单,如要确认文件,可以选“确认生产稿”

楼主:
gerb应该是解析了.  只要是按照相同工艺下单, 就是这样子.  我试了很多次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