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表的电工,这个功率数据正常吗

楼主(2020-12-21):
三菱EMU,电压电流都正确,功率因素也正确。有功功率不是那么回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P=U*I*COSΦ 你那功率因数是个夹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P=U*I*COSΦ 你那功率因数是个夹角吧

那个就是出来功率因素了,相当于cosφ

网友B:
电压互感器前面的那个电阻精度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互感器前面的那个电阻精度有问题,换一个就好了……

没有接电压互感器,直接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接电压互感器,直接连的

分压电阻都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都没得?

成熟的电表,只要接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熟的电表,只要接线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电表没问题,是线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