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个热成像测温的,2000以下,有推荐么?

楼主(2020-12-22):
之前买过优利德,UTI80,到货第一次发现连图像焦点都不准,根本没办法正常测温
然后退货再换一支,同样的问题,后来只能退钱了

大家有没更好的推荐?无论枪型或者接手机也行,价位2000以下。

网友A:
这个价格都不会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都不会准。

我主要是测高温,低温不管,+-5度也能接受
一般就可以了,上次买的优利德的,最恶心的,我用烙铁测试,明明图像是高温(至少200度),然后用焦点对,竟然测到温度是30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测高温,低温不管,+-5度也能接受
一般就可以了,上次买的优利德的,最恶心的,我用烙铁测试,明 ...

焦点是光学摄像头测的吧,测温摄像头不在一个位置肯定有偏差的啦
可以打开显示最高最低温度动态测试,可以跟随最高温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点是光学摄像头测的吧,测温摄像头不在一个位置肯定有偏差的啦
可以打开显示最高最低温度动态测试,可 ...

不是偏差那么简单,是错误级别了,将检测器靠近,整个画面都差不多一半是烙铁了,还是不准,只有几十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偏差那么简单,是错误级别了,将检测器靠近,整个画面都差不多一半是烙铁了,还是不准,只有几十度 ...

焦距应该知道吧?打开说明书看下最小距离,而且距离越近可能位置偏差越大
软件设置打开最高温度跟踪看看位置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焦距应该知道吧?打开说明书看下最小距离,而且距离越近可能位置偏差越大
软件设置打开最高温度跟踪看看 ...

其实测试时在有效焦距内的

我买的那一款,没有最高温度跟踪功能,可能太便宜了,之前1800元买

网友C:
论坛不是有个小伙 再买么 带显示屏的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7%BA%A2%E5%A4%96

网友D:
海康威视H10,正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威视H10,正在用

精度怎样?屏幕标点测温准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测高温,低温不管,+-5度也能接受
一般就可以了,上次买的优利德的,最恶心的,我用烙铁测试,明 ...

客户用的这个还比较准,这个型号最高温度1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用的这个还比较准,这个型号最高温度150度。

看样子挺高档的,估计2000肯定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样子挺高档的,估计2000肯定买不到

20000~30000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怎样?屏幕标点测温准嘛?

还可以啊,主要看你测试什么温度,有的要调节发射率

网友:
海康威视热像仪红外线热成像仪 H10  x宝价:¥ 1999.00

网友:
关注一下热成像仪器

网友:
海康威视热像仪红外线热成像仪 H10  昨天下单x宝价:¥ 1500

网友E:
官方菲力尔3代FLIR ONE PRO手机热成像 热感红外线热成像仪热像仪        这个     插在手机上使用,看adi的电源工程师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不是有个小伙 再买么 带显示屏的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14236&highli ...

这个只能玩玩    没啥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官方菲力尔3代FLIR ONE PRO手机热成像 热感红外线热成像仪热像仪        这个     插在手机上使用,看adi的 ...

我买了这个,感觉反应太慢了

网友(2021-03-01):
你这个应用不管是多少钱的都不行。因为热成像仪不能测光亮表面的温度,尤其是光亮金属表面,会反射其他物体的红外线。以前在公司买过一台几万块的fluke(分辨率比较高的),看不锈钢表面,能直接看到测试的人的倒影。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海康威视H10,正在用

这个用着怎么样,我也打算入手一个

网友:
海康 H11,全新,开票1738

网友D:
引用 网友G:
这个用着怎么样,我也打算入手一个

现在可以上H11,H10的升级版,海康的还不错,最好不要买UT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现在可以上H11,H10的升级版,海康的还不错,最好不要买UT的

已下单 H11

网友H(2022-03-15):
引用 网友G:
已下单 H11

这个好用吗?

网友I:
入手了一个H21pro 人民币1999元。包装是不带封条,我还以为是二手,双像融合并不理想,看看电路板足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已下单 H11

我在用,买了不后悔系列。很敏感能测量到微弱的热源。缺点就是分辨率有点低。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测高温,低温不管,+-5度也能接受
一般就可以了,上次买的优利德的,最恶心的,我用烙铁测试,明 ...

h11可以追踪最高最低,还有中间测温。便宜的都没变焦功能,焦距远了可以买一个定制的外置镜片改为微距测量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用吗?

用了几次 好用  后来就放一边吃灰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在用,买了不后悔系列。很敏感能测量到微弱的热源。缺点就是分辨率有点低。

就是分辨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这个,感觉反应太慢了

我记得eevblog讨论过这个问题。瓦森纳协定规定9Hz以上帧率的设备受出口限制,所以Flir做了阉割。在哪买的都这速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h11可以追踪最高最低,还有中间测温。便宜的都没变焦功能,焦距远了可以买一个定制的外置镜片改为微距测 ...

求 “外置镜片” 信息。

网友:
海康的H10一般用用还可以,找找小线路板毛病等。
分辨率稍微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求 “外置镜片” 信息。

128一片,红外微距镜片。

确实有需要可以关注,下面有对应可选装成像仪型号。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入手了一个H21pro 人民币1999元。包装是不带封条,我还以为是二手,双像融合并不理想,看看电路板足够了 ...

h10 看电路板能发现热点, 就是定位稍有困难,我都是伸手指头进去做参考的, 这个H21PRO 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h10 看电路板能发现热点, 就是定位稍有困难,我都是伸手指头进去做参考的, 这个H21PRO 是不是会好很多? ...

主要是不能变焦,上面那个外置镜片就是维修电路用的。你可以去看看卖家视频

网友:
Flir是老美的,美军都是FLIR,一般没有几万就别看了 淘宝上的 做个参考吧

网友:
买过高德的接手机用,分辨率太低了。千元价格只能玩玩,意思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