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adc 遇到非线性问题,寻求帮助。

楼主(2020-12-22):
输入5mv  电压源 比例校准后输出 5000
输入2mv  输出为1930
输入8mv  输出为8070

在校准数值前输出值总比实际值小,在校准值后输出值总比实际值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

网友:
这莫小的电压。确定你的单电源运放支持?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运放的输出,然后再用adc获取数据,看看这两者有没有线性关键。
还一个正如楼上所说,你这个运放单电源,输入信号这么小,不清楚工作正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运放的输出,然后再用adc获取数据,看看这两者有没有线性关键。
还一个正如楼上所说,你 ...

输入失调:1μV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失调:1μV
不知是否可行

失调电压跟输入电压范围没啥关系。即使轨到轨运放,在接近0V和VCC的时候,输入和输出也不是完全线性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如果输入信号接近0V时,使用双电源供电的原因。

网友:
AGND需要接个负电压

网友:
输入太小了,ADC内置PGA?

网友B:
先看输入0伏时,输出是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输入0伏时,输出是0吗?

输出为0 ,用万用表测量问题就出在运放这里

网友:
架个示波器上去看看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