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电池负极弹片发热烧红的原因

楼主(2020-12-22):
现象:
1. 装充电电池的瞬间,电池负极弹片发热、发烫,进而烧红、冒烟。对同一台机器,此现象具有偶发性,不是必然现象。
2. 用普通电池时,没有碰到过这种现象。
3. 电池弹片烧红时,焊在电池弹片上的导线的绝缘皮没有融化,焊点没有融化。
4. 电池负极与电池壳体是一体的。

网友A:
电池外壳和下面黄色电池仓的电池负极短路了,负极弹簧内阻较高,所以它发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外壳和下面黄色电池仓的电池负极短路了,负极弹簧内阻较高,所以它发热了。 ...

lz是剥了皮在用。。不短路冒烟才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外壳和下面黄色电池仓的电池负极短路了,负极弹簧内阻较高,所以它发热了。 ...

用的时候没有剥皮。剥掉皮是用于看电池壳体是否与负极一体。

楼主:
测试到了好几台机器都是同一个弹片烧红。三节电池是串联的。测试过程中发现只装两节电池(底下一个电池和弹片烧坏处的一个电池)也会出现弹片烧红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测试到了好几台机器都是同一个弹片烧红。三节电池是串联的。测试过程中发现只装两节电池(底下一个电池和弹 ...

弹簧比下面的正极稍长突出来了,装下面电池的时候电池的正极先碰到弹簧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簧比下面的正极稍长突出来了,装下面电池的时候电池的正极先碰到弹簧电极 ...

找到原因了。是由于另外一端上下弹片在装入下面那个电池的情况下短路了。
由于可充电池的负极外皮较少,露出了电池壳,电池壳与上面两个弹片底部接触在一起,最终导致这两节电池首尾相连短路。
而普通电池外皮在负极出包的比较多,不会导致电池壳与上面两个弹片接触。所以没有出现普通电池冒烟的情况。

网友:
之前遇到普通的碱性电池,正极和电池壳是相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由于另外一端上下弹片在装入下面那个电池的情况下短路了。
由于可充电池的负极外皮较少, ...

普通电池的电流比充电电池要小很多,所以即使短路了也不会烧红。

网友:
1.2v  镍氢电池外壳是负极,钢壳南孚电池外壳是正极就是聚能环那种,普通一次性电池外壳负极。自己总万用表量一下外壳之间有电压就是不能短路一起。

网友:
有种灌水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