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给晶振供电会怎样?

楼主(2020-12-22):
手工焊了一个样品测试,目前没发现问题,但不知道长期下去会有什么隐患?

网友:
要求不高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A:
感觉哪里不对,但又挑不出毛病,还感觉很神奇。

楼主:
晶振工作电流2ma,io口输出最大电流6ma,没这样用过,心里也没底。

网友:
之前看过microchip有个低功耗文档是io给外设供电的,不知道晶振对电源有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
没毛病,你突破不了自己的心理关而已,IO直接驱动发光二极管,不也属于IO供电么?没见有人说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哪里不对,但又挑不出毛病,还感觉很神奇。

是不是感觉没有晶振的时候MCU还在跑? 估计楼主是高低频率切换,平时用内部RC

网友:
我用过大电流io口给运放供电。

网友:
电流不超问题肯定不大。不过好奇的是,为啥不用电源直接供电?

网友:
我也感觉哪里不对,但又挑不出毛病,还感觉很神奇。

网友:
上电瞬间 到没运行 程序前  确保输出 高电压。开推挽模式 并且外部 并一个 电容  感觉可以试试看  不过不建议   只适用于要求不高场合

楼主:
没表达完整,导致楼上几位感觉很神奇,其实不是给单片机自身晶振供电,是给一个射频芯片的晶振供电用,本来使用的是无源,现在换成有源,要控制功耗,所以问下这种模式可不可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表达完整,导致楼上几位感觉很神奇,其实不是给单片机自身晶振供电,是给一个射频芯片的晶振供 ...

用mos管控制电源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管控制电源不好吗?

这个是最稳妥的方法,如果最后确认io口方式不合适,再采用。因为板子上刚好有预留的脚位,改动会少点。

网友:
没问题. IO不也是PMOS输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晶振工作电流2ma,io口输出最大电流6ma,没这样用过,心里也没底。

一根引脚不够就两根呗,这种驱动供电方式也是很普通、很常见的。

网友:
反正IC内部都是上下管MOS拉的...一样用就行呗

网友:
十几年前用18B20做了个小东西,自身发热问题一直解决的不太好,今年春天的时候又用18B20做了个小东西,使用STC IO强推挽供电,想的是读温度之前上电,读完下电;结果发现,即使一直供电,自身发热问题几乎可以忽略不计,IO就始终为高了,程序里面再没有控制

网友:
用IO给一体化红外收发供电,已经量产超过100K的产品上用过,低成本+低功耗  只能这么办,效果还贼好,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