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Phone有没有工具可以自动进行通话录音?

楼主(2020-12-22):
请问iPhone有没有工具可以自动进行通话录音?
(经常会忘记电话讲的事情的细节,免费或者付费的工具都可以。)

网友:
硬件外挂:苹果专用录音耳机

网友:
没有,除非越狱

网友:
水果手机没有来电号码识别和录音,很不方便。用了一段时间,我还是用安卓机

网友:
水果手机没有来电号码识别?不可能吧?!

你是说不会显示来电号码?

网友:
来电号码识别?一是要么你没开通来电显示,要么你是指没有垃圾电话大数据的识别

录音是没有,有时候是很痛苦,但是这是出于对个人隐私的保护才没有的

网友:
没有,因为这个功能换回安卓机了

网友:
没有,字数补丁

网友:
只能搞外挂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也没有骚扰电话拦截功能,也没有微信分身功能,也没有应用加密功能,也没有私密相册功能。

水果机很弱zhi,已换回安卓手机。

网友B:
苹果手机连来电归属地都没有,非常不适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手机连来电归属地都没有,非常不适应。

我的有啊,有图有真像。

网友:
楼上说水果手机没有归属地的,新版本 iOS 已经有归属地了……(貌似 iOS8 开始就增加归属地了:http://tech.sina.com.cn/mobile/n ... 8/08299443630.shtml,现在已经 iOS 14了)

通话录音,不存在的,以前越狱能实现,也不好用。

网友:
我用的录音笔,充电一次休眠管好几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功能,也没有骚扰电话拦截功能,也没有微信分身功能,也没有应用加密功能,也没有私密相册功能。

很明显你不是苹果的目前用户

网友D:
“iPhone通话录音问题咨询”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hone通话录音问题咨询”标题不合格。我已经帮你修改。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 ...

不好意思,没表述清楚。

谢谢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有啊,有图有真像。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买到假苹果了?

网友E:
一直想等苹果出一个支持双卡双待带指纹和通话录音的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直想等苹果出一个支持双卡双待带指纹和通话录音的手机

你不用等了,通话录音这辈子都不会有。美国人认为通话录音是最高的个人隐私,连苹果系统本身都无权获取,更别提什么工具了。

网友:
建议开源搞个Lighting接口的,一头接耳机,一头接手机的录音外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买到假苹果了?

你这个写着中国大陆,一看就是正品,假货干不出这事来

网友F:
确实没有通话录音功能,只能再找个设备,打开免提进行全程录音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没有通话录音功能,只能再找个设备,打开免提进行全程录音

这么麻烦还不如,苹果安卓两台一起用。

网友:
再买一台 iPhone 就可以解决,还可以相互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