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臂应用由于稳定性太差致使项目处于停滞

楼主(2020-12-22):
        前面利用业余时间想搞一个机械臂摄像,在淘宝上买了个玩具机械臂做初期实验,然后自己写了上位机,基本实现了上位机控制机械臂运行,能随时记录其运动轨迹并保存成文件。还可以启动时间轴让其按设置好的运行轨迹拍摄。但是机械臂稳定性太差了,导致出现各种问题。大家都来讨论下怎么能使其稳定运行,后续可以按讨论需求嗮嗮我做的东西,以及代码等细节。感兴趣的来哦!

网友A:
主要是你买的是玩具级别的机械臂,你要是买个工业,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稳定性问题。

比如 买fanuc机械臂,目前排名世界第一

网友B:
你去买个二手的工业机械臂就没这问题了

网友C:
楼主都遇到那些问题呢?我们有应用到机械臂,现在用国产的倒是不贵了。稳定性也是个问题!

网友D:
dobot?
手里有台主板烧了,有坛友知道怎么维修吗?
主控stm32看到有烧的痕迹

网友E:
我几年前花了两年时间投了几万块自己做,从PVC和3D打印到铝件CNC,且不说电控部分,仅仅是机械结构就不是个人能玩得了的.

当然,作为业余爱好,搞着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那时候做到了重复精度0.05,臂展330mm(不过我用了3个半谐波减速机),秀秀你的.

网友F:
就是某宝的机械臂稳定性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买的是玩具级别的机械臂,你要是买个工业,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稳定性问题。

比如 买fanuc机械 ...

可那也太贵了,能不能自己弄一个稳定性好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某宝的机械臂稳定性太差

有没有便宜一点的开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几年前花了两年时间投了几万块自己做,从PVC和3D打印到铝件CNC,且不说电控部分,仅仅是机械结构就不是个人 ...

那真不错,找时间我弄点我的资料给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买个二手的工业机械臂就没这问题了

那得投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都遇到那些问题呢?我们有应用到机械臂,现在用国产的倒是不贵了。稳定性也是个问题! ...

就是,国产什么机械臂稳定好些,价格大概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dobot?
手里有台主板烧了,有坛友知道怎么维修吗?
主控stm32看到有烧的痕迹 ...

没烧之前稳定性咋样?维修还是好维修,就害怕是主控芯片烧了

网友G:
龙门结构最简单也最稳定。

网友:
不会是3D打印的吧。简单的,龙门结构吧。复杂的,就不要舍不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投资多少

具体多少钱就不知道了,我看国外一些博主用那东西,基本就是工业机械臂改装的价格奇贵无比。

网友H:
你买的是舵机的吧?想要舵机不抖,找四位数价格的。

有些机械臂是步进电机的,会好些,搜一下 dobot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我几年前花了两年时间投了几万块自己做,从PVC和3D打印到铝件CNC,且不说电控部分,仅仅是机械结构就不是个人 ...

不说负重的机械臂精度也是耍流氓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obot?
手里有台主板烧了,有坛友知道怎么维修吗?
主控stm32看到有烧的痕迹 ...

dobot主板好像是arduino meg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dobot主板好像是arduino mega啊

你照个相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说负重的机械臂精度也是耍流氓

难道只有放弃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买的是舵机的吧?想要舵机不抖,找四位数价格的。

有些机械臂是步进电机的,会好些,搜一下 dobot ...

能负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龙门结构最简单也最稳定。

龙门结构?

网友:
csdn上有一篇文章
https://blog.csdn.net/qq_30567891/article/details/78344982
Dobot的一些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H:
dobot主板好像是arduino mega啊

F103,03下面有烧穿的痕迹了

网友:
试试交流伺服电机,闭环直流电机,闭环步进电机,谐波减速做的机械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F103,03下面有烧穿的痕迹了

mcu挂了,你还用不,你的机械臂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