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放大器能否当做电源使用(小负载情况下)

楼主(2020-12-22):
是这个样子的,因为输入是电源跟信号(10KHZ以内)混合,然后我想利用运放的PSRR参数,用一个跟随器做一个电源,将电源供电给低功耗设备(小于0.3mA).不知是否可行。或者有什么方法让电源和信号分离吗

网友:
这种用法很常见,就是功率匹配要算仔细了:

运放输出是否扛得住,还有环境温度变化引起的漂移都要考虑的。

网友:
作为电源用可以,如果一定要加电容,那最好串个电阻

网友:
没有问题的,建议你用TDA2030,电流可以上到1.5A。

网友:
TDA2030单位增益不稳定.要变通一下才行,例如直流增益=1,交流增益20db这样子.

网友A:
可以的,ADI某几款运放,规格书里讲过此类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ADI某几款运放,规格书里讲过此类应用的。

有链接吗,我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链接吗,我参考一下。

搜xDSL线路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