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铅酸电池可以并联做汽车电池吗?

楼主(2020-12-22):
NP18-12B 12v 17.2aH 三个并联
可以做普通小轿车的蓄电池吗?

网友A:
内阻一致性不好控制,另外3个并联的内阻肯定比1个大的50A的内阻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阻一致性不好控制,另外3个并联的内阻肯定比1个大的50A的内阻要大。

要不是我学过初中物理我就信了

网友:
这个电池多少钱?
三个比一个汽车用的铅酸便宜?我是觉得汽车用的电池按容量算不贵了

网友:
不好吧,A高于B,那么A给B充电了,串联可以并联需要电池一致

网友:
这牌子电池用过 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是我学过初中物理我就信了

你想多了。能扛点火的车用电瓶内阻是毫欧级的,瞬间放电电流能到几百A(启动电机内阻是毫欧级的),你那种小的玩具电瓶电流不一定有这么大,并联也不一定能打着——体积也够呛。

网友B:
没有问题的,两个就行,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问题的,两个就行,实践出真知。

我也觉得没问题,点火的时候电流大,但是时间短,电瓶体积那么大,液体那么多,两三秒点火的电流不太可能爆炸吧

等专家来说

网友C:
车用的是启动型电池,楼主的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规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没问题,点火的时候电流大,但是时间短,电瓶体积那么大,液体那么多,两三秒点火的电流不太可能 ...

围观楼主的实践效果

预祝成功

网友:
卖掉,然后添点钱买个车用的,瓦尔特60AH的好像四百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用的是启动型电池,楼主的这个应该不是这个规格的

好像是ups电池不适合汽车发动。

网友D:
楼主是玩FRC的?

网友:
并联个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玩FRC的?

不是,让我谷歌一下那是啥

网友:
不考虑可靠性的话随便用,没什么大不了,铅电池经操,并联不是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内阻一致性不好控制,另外3个并联的内阻肯定比1个大的50A的内阻要大。

一致性不好我是信了,但第一次听讲电阻关联会变大的??确定你初上课时是认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致性不好我是信了,但第一次听讲电阻关联会变大的??确定你初上课时是认真的吗? ...

我猜他要表达的是就算并联起来也比汽车电池内阻大

网友:
可以使用,一点问题没有,小车2块就足够了

网友:
连接可靠就没问题

网友:
不行的,虽然都是铅酸,但是类型不同,制造工艺完全不一样的,汽车电池属于启动型电池,和普通的UPS这种,还有电动自行车之类,是属于三种不同类型的电池,特性完全不同。
早些年国内做汽车电池最牛逼的风帆,看到国内电动自行车市场如火如荼,也想进去分一杯羹,结果呢?铩羽而归,黯然离场。

网友:
大师,什么是快乐的秘诀?
不要和愚者争论。
大师,我完全不同意这就是秘诀!
是的,你是对的。

网友:
技术人员怎么不按数据说话。哈哈。
电池有专业测试表,很便宜。买一个,测三个参数。
容量权且相信你并联够多少安时。
放电和充电速度最好大于500CCA。
内阻要10毫欧以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没问题,点火的时候电流大,但是时间短,电瓶体积那么大,液体那么多,两三秒点火的电流不太可能 ...

路上起火的那些车是不是有一部分是这样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