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机机械结构用比较好的滚珠丝杆做会不会稳定性好很多

楼主(2020-12-22):
看了很多桌面型的贴片机都是用同步带来做运动机构的,如果用滚珠丝杆做稳定性会不会好很多呢?不考虑速度

网友A:
丝杆稳定性到时不错,就是成本增加不少

网友B:
那是肯定的,成本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肯定的,成本高啊

除了成本外有没有其他问题?成本也只会增加2000元左右吧?都可以用比较好的滚珠丝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杆稳定性到时不错,就是成本增加不少

除了成本外有没有其他问题?成本也只会增加2000元左右吧?都可以用比较好的滚珠丝杆了

网友:
当然啊,而且滚珠丝杠也有大导程的。

网友C:
横向使用时,行程长的时候更适合用皮带,丝杆容易出现轻微形变

网友D:
机械设计一个原则是够用就好,对于桌面贴片机来说,一般贴个0603的足够用了,而且最后的精度不取决于机械运动重复精度,取决于是否有视觉闭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一个原则是够用就好,对于桌面贴片机来说,一般贴个0603的足够用了,而且最后的精度不取决于机械运 ...

您说对一大半,对于吸料后的校正和线路板位置的校正,确实是可以通过视觉和合适的算法来补偿,获得还算可以的精度(国产桌面贴片机的视觉通常是九级视障)。但是对于国产垃圾贴片机,他们料栈靠盲拉盲吸的,同步带调的再好,天气一变,时间一长,每次都要调个老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一个原则是够用就好,对于桌面贴片机来说,一般贴个0603的足够用了,而且最后的精度不取决于机械运 ...

确实。X宝上的DIY货精度垃圾得一13,完全靠机械步进电机计步定位,一点容错空间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械设计一个原则是够用就好,对于桌面贴片机来说,一般贴个0603的足够用了,而且最后的精度不取决于机械运 ...

这么说 就算用了滚珠丝杆也需要用视觉校正才可以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 就算用了滚珠丝杆也需要用视觉校正才可以对吗

参考贴片机,丝杆,滚珠滑轨,伺服电机。视觉。

网友E:
国产机的问题是料带的拉与吸。别的都不是大问题。皮带很准。问题是料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产机的问题是料带的拉与吸。别的都不是大问题。皮带很准。问题是料带! ...

料带是什么呢

网友:
物料的载体啊
国产机的尿性你都不知道吗?
我有一台一年没开了,研究价转给你要不?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 就算用了滚珠丝杆也需要用视觉校正才可以对吗

因为料在自己的小格子里的时候本来就是有偏差的,因为要有空间让吸嘴能够吸出来。这个偏差相对于零件尺寸越小的零件偏差越大,所以盲贴无法贴0603以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料在自己的小格子里的时候本来就是有偏差的,因为要有空间让吸嘴能够吸出来。这个偏差相对于零件尺寸 ...

盲贴,不加视觉校正可以贴0603及以上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盲贴,不加视觉校正可以贴0603及以上的吧?

一般问题不大,尤其锡膏流动性好的,可以自矫正。但经验性地最好是把0603焊盘向外加大一点点。

网友:
不考虑速度 1610滚珠丝杆也可以,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横向使用时,行程长的时候更适合用皮带,丝杆容易出现轻微形变

行程长的时候用牙条

网友:
加两根光栅尺, 做闭环,会更好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般问题不大,尤其锡膏流动性好的,可以自矫正。但经验性地最好是把0603焊盘向外加大一点点。 ...

谢谢大师指点,我一直想自己做个贴片机,但我不敢下手的原因就是我不会视觉控制,怕到后面收不了场!
如果确认滚珠丝杆可以用,我有个想法,就是用目前市场上的二手伺服+1610丝杠+线轨做硬件,贴片0603或者0805以上的,勉强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师指点,我一直想自己做个贴片机,但我不敢下手的原因就是我不会视觉控制,怕到后面收不了场!
如 ...

可以,但PCB出来后自己目测检查一遍。

另外,没入坑的不建议入坑,现在外包贴片很便宜了,包括JLC等或者本地小厂,这东西基本上是批量就外包,几个样板自己人工智能贴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