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是如何知道连不上外网的?

楼主(2020-12-22):
有个路由器连不上外网的情况下指示灯就灭了  连上的情况下就亮了  怎么做到的 啊   不可能是一直PING 外网吧
我注意了一下电脑 WIFI 在连不上的外网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感叹号,此时是能连在我的路由器上的。有人知道什么原理吗

网友:
好像不接wan就默认没有外网了。

网友:
如果是PPPoE的话,它有拨号和keep-alive检测过程的

网友:
Win7都可以做到,路由器为啥做不到

网友:
PPPoE是一个虚拟网卡接口,没拨通就跟没插网线一个状态,灯自然不亮,拨通亮灯,有通讯闪灯,跟普通网卡没什么两样。

至于Windows和手机的网络状态检测是通过访问一个特殊网址实现的,这个动作同时也能检测网页认证(Captive Portal),所以遇到需要网页认证的WiFi热点会自动弹出认证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