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线路板上既没有铜皮也没有绿油覆盖

楼主(2020-12-22):
看到人家的线路板上有圆形既没有铜皮也没有绿油覆盖,板子有点透光,板背面的LED发光透过来形成指示灯的效果。
请教高手,这个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不铺铜直接开窗,然后贴背面出光led。。pcb要薄才有效果。厚了透不了多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铺铜直接开窗,然后贴背面出光led。。pcb要薄才有效果。厚了透不了多少光。 ...

效果很明显呢!1.6的板子

网友:
不是有反贴的发光二极管吗

网友B:
还是开个孔,再来个反贴的LED痛快

网友C:
在solder层画的就表示不盖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solder层画的就表示不盖绿油

谢谢!再请教下,在哪个层去掉铜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开个孔,再来个反贴的LED痛快

开孔怕掉东西进去,比如水气

楼主:
想问下嘉立创,这样没铜皮,没绿油的地方,会不会容易坏啊,比如遇水气腐蚀掉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在哪个层去掉铜皮呢

不走线不就没有铜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走线不就没有铜皮了???!

人家正面铺铜也没铜皮,这个怎么处理?封装怎么画,keepout画个圆?

网友:
不画铜皮,直接在要透的位置 在topsolder画就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网友:
如果用某字母软件的话,用keepout层画圆,这样铺铜就铺不上了,topsolder botsolder层都画圆填充区

网友D:
有反贴led的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正面铺铜也没铜皮,这个怎么处理?封装怎么画,keepout画个圆?

top solder放个矩形吧估计

网友:
要top和bottom的solder都画一下,两边都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下,在哪个层去掉铜皮呢

喜欢整个板子铺铜?不想要铜皮的地方不铺铜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各位,我先打样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反贴led的型号吗?

某宝找反贴LED

网友:
solder层上面画。  画完再铺铜皮,,这样,绿油和铜皮都没有

网友E:
不想要铺铜的地方不知道如何避免铺铜,   了解机械层和keepout层的不同作用
不要再混用机械层和keepout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想要铺铜的地方不知道如何避免铺铜,   了解机械层和keepout层的不同作用
不要再混用机械层和keepout层了 ...

说实话,的确不明白,半路出家弄的,的确看资料有用KEEPOUT做外形的,不过我现在这两个层画成一样,所以外形尺寸没出问题

楼主:
我尝试着改了下封装。高手帮忙看看能否做出来?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背面的填充区域能做成圆的吗?
2,能不能只在背面形一块KEEPOUT区,以便在铺铜时让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着改了下封装。高手帮忙看看能否做出来?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背面的填充区域能做成圆的吗?

我的做法是在所需部位放一个焊盘,然后铺铜,之后把焊盘设置为top  solder,再做一个bottom solder
针对你的图,我想在正面放一个单面方焊盘,反面放一个单面圆焊盘,然后铺铜,之后改为soledr 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做法是在所需部位放一个焊盘,然后铺铜,之后把焊盘设置为top  solder,再做一个bottom solder
针对 ...

不错,我也想摸索着做一下,看来想在封装里做出KEEPOUT比较难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着改了下封装。高手帮忙看看能否做出来?
还有两个问题请教。
1,背面的填充区域能做成圆的吗?

1,任意形状都能做,快捷键P-R可以做多边形,其它形状可以先画好闭合曲线,然后生成多边形,最后删除闭合曲线
2,用keepout做板框的不要在这个层乱画,不然板厂在这里给你切个洞出来,你都没地儿说理。可以画Polygon Pour Cutout 敷铜挖空,Place菜单敷铜的下一条命令就是;或者上面第一条的方法生成多边形,修改多边形的属性为Polygon Cutout

楼主:
引用 网友G:
1,任意形状都能做,快捷键P-R可以做多边形,其它形状可以先画好闭合曲线,然后生成多边形,最后删除闭合 ...

好的,我试试

网友H:
想问 LED反着怎么贴,  手工还是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 LED反着怎么贴,  手工还是机器

论坛有几个反贴的讨论贴子,可以搜索一下。
我倒是认为,反贴LED的背面能发光。结果不是,所以我考虑用漏光的方法试试。文件刚刚发去JLC,过3天就能试了

楼主:
大家看下效果,感觉不够亮

网友:
亮度没办法了,毕竟1.5mm的玻纤版,衰减很大的。好在你使用了哑黑的阻焊,对比度蛮大,可以了,实在不行,LED选择高亮的,工作电流适当选择大一点,估计能凑合了哈。

不过最好的办法,还是听楼上朋友的,用反贴的LED

网友I(2021-03-13):
led反贴是led本身工艺做反还是生产时反贴?生产时反贴只能人工了,机器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led反贴是led本身工艺做反还是生产时反贴?生产时反贴只能人工了,机器不行。 ...

是的,需要有背面也能发光为LED才方便

网友J:
引用 楼主:
大家看下效果,感觉不够亮

上排有3个LED亮, 还是漏光过去?

网友:
感觉反贴就是反着编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上排有3个LED亮, 还是漏光过去?

中间一个亮,

网友:
中间加个带洞的海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