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量15kV直流电压的方案

楼主(2020-12-23):
最近公司准备采购一批输出电压为15kV的绝缘电阻测试仪,公司领导想测试一下仪器的输出电压值及其精度,请教大家应该采用什么仪表能够测量这么高的直流电压呢?要求测量精度在1%或者0.5%。
是不是也可以采用高压探头来测量这个高压电压值呢?另外,想测量这个电压的上升速度和稳定度。

预采购的这批绝缘电阻测试仪标称最大测试电阻为30TΩ,如果想测试一下它的电阻测试精度,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应该采购哪种电阻呢?说明一下:这种绝缘电阻测试仪的输出短路电流大于5mA。

请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谢谢了。

网友:
多串电阻分压?

网友A:
测量精度在1%或者0.5%   指的是绝缘电阻精度还是电压精度?

网友B:
去买校准仪测吧,这个应该能达到,不过0.5%的精度够呛,电压范围太广了

网友C:
报出你们公司名字,我应该知道

网友D:
有40kv的高压测试棒,福禄克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精度在1%或者0.5%   指的是绝缘电阻精度还是电压精度?

电压测试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买校准仪测吧,这个应该能达到,不过0.5%的精度够呛,电压范围太广了

专用校准仪看过,不过大多测试电压最高也就能到7500V,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报出你们公司名字,我应该知道

说正事,别跑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40kv的高压测试棒,福禄克也有。

高压测试棒,我大概看了看,输入阻抗在百MΩ级别,如果测试TΩ级或者百MΩ的负载电阻,高压棒的输入阻抗会不会不够?

网友D:
耐压测试仪有5ma的电流输出能力呢,应该可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耐压测试仪有5ma的电流输出能力呢,应该可以测。

我是在想这样相当于改变了绝缘电阻测试仪的输出负载,并不能准确测量测试仪在带高阻抗负载情况下的实际输出电压值。
这也是让我比较纠结的,太大输入阻抗的探头估计买不到,测试仪的带载能力倒是够用。

网友C:
你们貌似是研究别人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们貌似是研究别人的产品。

这个你就想多了,因为公司要确定合格供应商,所以要对购入的代理设备进行详细测试。测试方法当然是我们搞研发的出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你就想多了,因为公司要确定合格供应商,所以要对购入的代理设备进行详细测试。测试方法当然是我们搞 ...

圈内公司,我大部分认识。
你那了谁的货,我可以一句话给你答案。
不用测试这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圈内公司,我大部分认识。
你那了谁的货,我可以一句话给你答案。
不用测试这么麻烦。

大哥,我是要拿报告给老板看的,就算你告诉我结果,我也不能拿你说的话做报告内容吧?
咱们还是继续讨论技术问题吧。不过还是谢谢你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哥,我是要拿报告给老板看的,就算你告诉我结果,我也不能拿你说的话做报告内容吧?
咱们还 ...

据我所知,就算国内的贸易一哥,也没有吃饱了去测试几台设备的参数,这么起劲的事情。。。

因为一哥们拿货又不给现,可以就买,不可以就退。

真不要闭嫌,研究就研究,买了的设备,怎么研究都不为过。

如果是像一些无德的公司,设备说买去,拆了乱七八槽,还给退回来,那真是B脸都不要了。

你们的报告有啥用?计量院的才有效!就算是不合格的产品带着计量院的合格报告也叫合格。

更不要说这么可笑的合格供应商,,,电力行业一台绝缘表算啥,局放、谐振你们都要测一次?

武高所一个1000KV的电压校一个点就六位数了,你们也要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所知,就算国内的贸易一哥,也没有吃饱了去测试几台设备的参数,这么起劲的事情。。。

因为一哥们拿 ...

我说这位大哥,你有事没事儿?!我们单位想测试一下采购设备,确定一下测试方案,看看可行不可行,你这一套一套的质疑、贬低到底是何用意?!如果您牛掰、您公司牛掰那是您的事情,和我们无关,我们的工作该做还得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说这位大哥,你有事没事儿?!我们单位想测试一下采购设备,确定一下测试方案,看看可行不可行,你这一 ...

不要激动!!!

如果说中了,更要保持冷静!

我都说了,研究是正常的。不要藏着掖着。

如果掖着装清纯就不好了,是不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激动!!!

如果说中了,更要保持冷静!

你是认准了我们要研究别人的产品了是吧?!如果是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了,跟你解释我们这么做的动机好像也没过多的必要。我们的采购量也不是这几台的事情。
这个求助帖到现在搞成这样,估计也没人来帮助提出建议了。。。。。。
到此为止吧,对于你来说,你爱咋想咋想吧。不是所有人都是你认为的那样。

网友E:
使用分压器可以直接测量,多少千伏量程的都有
如果想测波形,可以在它的输出信号线上直接连接示波器进行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分压器可以直接测量,多少千伏量程的都有

这个是电容分压器吧,这个好像只能测交流电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容分压器吧,这个好像只能测交流电压。

交直流两用,直流可以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交直流两用,直流可以测,没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我查查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认准了我们要研究别人的产品了是吧?!如果是这样我也无话可说了,跟你解释我们这么做的动机好像也没 ...

你确实越描越黑!
这个真不能怪我!

网友F:
送第三方计量,方便快捷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7#detail
我们这样测的(5KV耐压仪制造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送第三方计量,方便快捷

JJG1005-2005计量标准规范中只有10kV标准,而且供货商送检的计量科学院电压计量只做到5000V,电阻也就几百个GΩ,和他们标称最大值还是有不小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08.7a4b240ccSf7Sd&id=621586748687&ns=1&abbucket=17# ...

这个表不错,输入阻抗高,精度稍微低点儿,估计也够用了,谢了!谢了!

网友H:
楼主,我给你支个招,6位半的测试精度;

15KV, 买15个安捷伦的34401 串联起来测试,读数加起来就OK了;

担心不平衡,就并联个平衡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给你支个招,6位半的测试精度;

15KV, 买15个安捷伦的34401 串联起来测试,读数加起来就OK了;

AC220V供电的万用表不能串联使用吧,电池供电的还差不多。你脑洞很大

网友H:
引用 楼主:
AC220V供电的万用表不能串联使用吧,电池供电的还差不多。你脑洞很大  ...

为啥不能? 内部电源就一个变压器

网友I:
电阻分压测绝缘仪器都不准,是内阻不够高。可以用静电电压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能? 内部电源就一个变压器

首先,任何公司不会允许把钱这么个造法的
其次,极易引发触电事故。常规电路器件,包括你说的这个变压器的绝缘强度都远远不够。
比如你串联的最上面那个万用表,它是处于15kV的电位上,这个电压可以直接击穿近20mm的空气。
这个高电压会直接击穿万用表内部元件,并使高电压窜入市电电路中,进而造成线路上其它设备击坏
以及使该设备或线路附近的人员触电。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为啥不能? 内部电源就一个变压器

15个串联,相当于 变压器承受14kv,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阻分压测绝缘仪器都不准,是内阻不够高。可以用静电电压表测。

我也是在找静电电压表,没找到合适的,从没接触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JJG1005-2005计量标准规范中只有10kV标准,而且供货商送检的计量科学院电压计量只做到5000V,电阻也就几 ...

可以问问省计量院,看能否直接要求测量指定值,你这样测有问题得话,人家不一定认。

网友K:
KEITHLEY 6517B专业静电计,京东现货,或者直接找高压静电计,有国产的,不过精度不知道如何

网友K:
还可以看看这个http://esd-china.com/im1/105.htm,还有一级计量站的校准证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问问省计量院,看能否直接要求测量指定值,你这样测有问题得话,人家不一定认。 ...

好的,我也是有这个疑问,我问问电科院是不是可以检到绝缘电阻测试仪的电压全量程和电阻全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K:
KEITHLEY 6517B专业静电计,京东现货,或者直接找高压静电计,有国产的,不过精度不知道如何 ...

好的,我去查查,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也是有这个疑问,我问问电科院是不是可以检到绝缘电阻测试仪的电压全量程和电阻全量程。 ...

做计量时,他们一般会直接使用他们的自己定的测试点来做,遇到一些非标的仪器,例如我们自己做的仪器,我们一般自己定了之后让他们报价,再安排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还可以看看这个http://esd-china.com/im1/105.htm,还有一级计量站的校准证书

这个网站有老司机专用链接

100G的内阻,可以做0.01%的精度,
看起来真的有种黑科技的感觉。
实在想不出能有什么高科技实现。
太难了!太难了!
电力上做0.2%的分压器,内阻只有几百M,发热严重,需要用油来散热。

网友(2021-02-28):
引用 网友J:
15个串联,相当于 变压器承受14kv,还是不行

15个电池供电的表就行了,怎么说加起来四位半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