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三节锂电充电芯片

楼主(2020-12-23):
做了个充电的小玩意,现在用的充电IC是SLM6803,准备做小批量的时候,发现准备要用的充电IC没货了,要等到明年2月份才有货。
现在想换一个充电IC,请大家帮忙推荐一款靠普的内置MOS的三节锂电充电IC,谢谢大家了!

网友A:
3节锂电串联吗?我准备用深圳英集芯的IP2325_3S,他们的IP2326也能用,你可以去了解下。另外代理还给了我CS5095样品和demo板,看规格书也能用。
ps:这两个我都没有量产过,有没有用过的坛友,看看有没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节锂电串联吗?我准备用深圳英集芯的IP2325_3S,他们的IP2326也能用,你可以去了解下。另外代理还给了我CS ...

谢谢,是3节锂电串联的,需要5V升压充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节锂电串联吗?我准备用深圳英集芯的IP2325_3S,他们的IP2326也能用,你可以去了解下。另外代理还给了我CS ...

2326我在用,还可以,就是那个LED指示有点奇怪,有时会不转灯。

网友C:
我用过,MOS要用大封装。
可以按规格书上方式要样品,说陆工介绍有优惠。

网友:
我前段时间刚做了SLM6803的测试板 用着还行 还打算后边升级产品的时候就用它呢 看来得换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326我在用,还可以,就是那个LED指示有点奇怪,有时会不转灯。

那是个问题,还能批量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是3节锂电串联的,需要5V升压充电

我说的这个芯片,支持5V输入充3串锂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MOS要用大封装。
可以按规格书上方式要样品,说陆工介绍有优惠。

如韵的CN3763和你这个料一摸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韵的CN3763和你这个料一摸一样

我这个不是原厂;但配合很好。
一美甲器用了这ic,技术支持也到位,成功出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MOS要用大封装。
可以按规格书上方式要样品,说陆工介绍有优惠。

谢谢推荐,先收下,是我没说清楚,我要找5V升压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个问题,还能批量用?

我有单片机,还管他这个功能干嘛,没有必要。

另外,我手机用来5V输入,充8.4V的电池,充电亮灯,充满灭灯,没有电池的话,灯闪烁,是可以的,

2326还有个高压版,充4.4V电池的,这个就是转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推荐,先收下,是我没说清楚,我要找5V升压充电的

5V充两节的我有在用,在在这里:
http://www.chipstar-ic.com/
充三节的没注意,你可以在上述网站找找,我充两节电池的性能还可以;
你5V充三节电池,效率低哦。

找到了—— CS5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