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锂电池可靠吗?有用过的来评论下

楼主(2020-12-23):
原来电池丢了一节,郁闷,发现现在有1.5V的5#可充电锂电池,不知道用在闪光灯上是否可靠,谁熟悉些,给评论下
锂电池本来没有1.5v规格,看网上介绍,应该是内置了降压电路,把3.6v降低到了1.5v恒压使用了,这也存在个问题,剩余电量怎么查,比如闪光灯,如果镍氢电池,快没电了,回电速度明细慢了,就知道准备换电池了,锂电池也许会突然死亡,说没电,就没电,没有提示的环节了。
再就是这样电池低温也是不行吧,估计冬季北方用不了。
等大家评论

网友:
有些1.5V的锂电池,在快没电时,输出是1.1V(具体电压可能记错,反正是有个低电压的输出)

网友:
我就买了京东造的6节1.5v5号可充电锂电池,20元一节,放在电动玩具车用,发现这货不能大电流放电,导致电动车一动一停地跑,而且原理上查不到电量的,直接电压由1.5降到大概1v

网友:
这种电池现在很多,就是普通锂电池,加个降压板,与保护板做出来的,容量比普通电池要大一些,还可以多次充电,要是买到良心产品,还是能用很长时间的,当年建议公司开这个产品专用芯片被X了,没开成,现在别人搞出来,NKK的量在出。

网友:
曾經用過一段時間,後來放棄,用回愛老婆電池。

我用的是正極旁邊有一個金屬圈,是內部電池的正極,充電通過這個環,要用專門配的充電器。

電池自放電比較大,充滿電能用的時間越來越短,很明顯,拆開看了下,電池所占空間不到一半。

除了突然斷電的問題,在一些場合會有比較大的干擾,譬如收音機。

驅動力也不行,而且賣的還特別貴,算下來還是愛老婆各方面都更優。

我用的都是 AAA 電池,如果需要 AA,用一個轉接套轉換一下。

网友:
买了4节,我用在密码锁上,说没电就没电的,还是用回老的AAA电池,没电时会提示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不考虑锂电池了,还是用镍氢的吧,
一个是价格因素,再就是没有提示的突然断电,还是老老实实的用镍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