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1299单分流三相电流重构算法大负载启动不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0-12-23):
有感FOC,单电阻采样的时候,电机不带负载可以启动(启动时会有一小段时间的停顿)。带载之后电机一直抖动启动不良。

双电阻采样时,带负载和不带负载启动都正常。(启动很顺滑)

疑似单点阻采样点有问题,向圈内大佬请教!

网友(2021-02-11):
两电阻OK说明FOC环路没大问题。剩下就是调试单电阻的移相和重构,这部分建议用开环强拖的方式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