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反向門」最簡單的模擬法。

楼主(2020-12-23):
啟奏各位大神

小弟需要一個反向門當作閥門,反向門之前是模擬信號,藉由反向門輸出純數字信號 (不是高,就是低電平,沒有中間值)。

擼了一下淘寶,7404 都是一顆六個反向門的,除了體積大也佔腳位,然而小弟只需要一個反向門。

請問,有沒有別的做法?

或是有沒有腳位較少的反向門貼片,型號 ?

感激。

网友:
三极管加几个电阻,调整为饱和状态

网友:
HC1G04

网友:
74LVC1G04,了解一下

网友:
输入模拟信号,用施密特触发器好一些
74LVC1G14
TI有一份叫做小尺寸逻辑指南的文档,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
三极管就是一个反向器

网友A:
推荐用LVC1G14。
1G04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的输出有中间值。

网友:
Mosfet串联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mos管或者三极管或者施密特反相器,有很小的一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LVC1G14。
1G04不能满足你的要求,它的输出有中间值。

拜謝大神有幫我注意到這個細節。

非常受用,感激不盡。

网友:
74LVC1G04, 1G14之类呗, 或者用一个比较器, 这样门限可以自己定.

网友:
有单路的,jlc有,佷小的

网友:
三极管、MOS、运放都可以做非门

网友:
施密特触发器, 74LVC2G14 串口反向, 电平反相 , 很稳定

网友:
tc7w04fk,ssop8,3反相器

网友:
速率不高按照2楼的来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