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支付方式增加“支付宝登录支付”

楼主(2020-12-23):
嘉立创支付方式,由于引入了平安的聚合支付(然后由平安去对接支付宝和微信,手续费比跟支付宝或者微信官方要低一些),导致了用支付宝只能扫码支付。考虑到有客户反馈,扫码只能找老板,很不方便。因此,我们提出了改善方案:
增加“支付宝登录支付”(直接对接的是官方支付宝)这种支付方式。这个需要点击“更多支付方式才会出现”。如下图:

另外,如果是:订单的收据抬头是“学校、学院、大学”,则直接出现的是:“支付宝登录支付”(直接对接的是官方支付宝)。这个是因为,用平安聚合支付,在支付宝后台无法打印电子回单。
而学校用的是公务卡,必须用电子回单才能报销。

网友A:
有点不解,你这个点击“更多支付方式”才会出现“支付宝登录支付”这种支付方式,问题是“更多支付方式”里就只有“支付宝登录支付”这一个方式,把“支付宝登录支付”这个直接放在“更多支付方式”这一行地方不是更简洁明了?就是你贴图第二张这样的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不解,你这个点击“更多支付方式”才会出现“支付宝登录支付”这种支付方式,问题是“更多支付方式”里 ...

在外面你就会直接点了,要多交手续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外面你就会直接点了,要多交手续费。

不会,有手续费提示,类似楼主第二张图片的微信支付后面那个手续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