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借用万能的坛,家用电器中,有哪些设备是不能通直流的,通直流会烧机炸机的

楼主(2020-12-23):
因为装了并网电站。想自己接入一个类似于UPS的设备,在停电状态下给电器供电。现在这个设备在我接入240V直流电的时候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有点麻烦的是,通入的240V直流电他直接旁路直通了。我如果接入电器,电器通直流会不会有危险。如果有危险那在停电状态下我就断开光伏充电。最理想状态是停电状态下不用断开。我就不用额外改造了

网友A:
变压器的不能通

网友:
工频变压器的都不行,开关电源可以。电机类的很多不行

网友B:
通直流电,有电机的可能会不行,还有二楼说的变压器也不行.
冰箱压缩机,洗衣机电机,空调这些都不行.
热水器,电视机,开关电源这些应该没事.

网友:
热水器可能有异步风机电机

网友C:
你只能单独给已知可以用直流的设备供电,根本别想给全屋所有东西供电。
有非常多的东西都不允许用直流。冰箱洗衣机空调这些都不可以。你家的冰箱肯定是永远插着电的。所以就没戏了。

网友D:
你的UPS是输入输出同口的?
类似滤波电容的接法?

网友:
除了定频空调冰箱电风扇工频变压器之外,其实还有个内部使用了阻容降压的小家电是给直流不能工作,方波50hz也许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的不能通

是纯变压器降压的不能通,不包括开关电源里面的变压器对吗。那我家热水器好像就不行了。之前接线拆开过,里面是个大E型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直流电,有电机的可能会不行,还有二楼说的变压器也不行.
冰箱压缩机,洗衣机电机,空调这些都不行.
热水器, ...

空调洗衣机,冰箱都不行的话,那基本上绝了我在停电状态下光伏板充电和逆变同时进行的 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UPS是输入输出同口的?
类似滤波电容的接法?

不清楚接法。是华为OPM30A 是基站电源管理一体化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只能单独给已知可以用直流的设备供电,根本别想给全屋所有东西供电。
有非常多的东西都不允许用直流。冰 ...

会不会烧坏。或因为通了直流电炸机呢.我再去查下直流变交流的设备贵不贵 。

网友:
也就是直接用工频工作的电气都不行。
但如果把工频先整流成直流的,再进行处理的,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会不会烧坏。或因为通了直流电炸机呢.我再去查下直流变交流的设备贵不贵 。

不允许,意思就是会坏。
工频变压器和交流电机,对直流都是短路。接了直流肯定炸。
你需要一个逆变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允许,意思就是会坏。
工频变压器和交流电机,对直流都是短路。接了直流肯定炸。
你需要一个逆变器。 ...

好的,懂了,非常感谢。所有设备都是齐全的。只是使用方面我就需要注意了。光伏板给UPS充电时,家用电器不能通电。等电池充完电了以后。断开光伏板。家用电器就可以使用备用电源。

网友:
不建议家庭照明线路通直流电,高电压的直流电会有各种问题,首先,直流电用普通机械开关切断时很容易产生电弧,电流越大电弧越难熄灭,容易发生火灾;其次,直流电会使暴露在空气中的导体更容易腐蚀氧化。

网友:
想办法把直流240转AC220.就是高频逆变器的高压后级

网友:
楼主买个非工频逆变器吧36V的,取最前面一块板的36V给36V电瓶充电,逆变器也是36V的,后级地与前级地相联,然后找到光伏板串联后的220V-300V左右点位,经二极管隔离后接入逆变器的后级高压滤波电容正极,这样光伏板发电利用就高了,如果是三相电光伏板其余两项也这样接两路过来

网友:
买一个DC220V输入的逆变电源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