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4,最大可以到5个UART或5个SPI吗?

楼主(2020-12-23):
默认好像都是只有一个,不够用,可以用两个UART,两个SPI吗?手册上写的应该是可以支持,有用过的吗?

楼主:
找到了,系统里面有自带一个readme文件,正在测试。

Name:   uart2
Info:   Enable uart 2 on GPIOs 0-3. BCM2711 only.
Load:   dtoverlay=uart2,<param>
Params: ctsrts                  Enable CTS/RTS on GPIOs 2-3 (default off)

Name:   uart3
Info:   Enable uart 3 on GPIOs 4-7. BCM2711 only.
Load:   dtoverlay=uart3,<param>
Params: ctsrts                  Enable CTS/RTS on GPIOs 6-7 (default off)

Name:   uart4
Info:   Enable uart 4 on GPIOs 8-11. BCM2711 only.
Load:   dtoverlay=uart4,<param>
Params: ctsrts                  Enable CTS/RTS on GPIOs 10-11 (default off)

Name:   uart5
Info:   Enable uart 5 on GPIOs 12-15. BCM2711 only.
Load:   dtoverlay=uart5,<param>
Params: ctsrts                  Enable CTS/RTS on GPIOs 14-15 (default off)

网友A:
纯属好奇,楼主用什么语言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属好奇,楼主用什么语言开发?

c , python,.net core 都有,也会web相关的,vue之类的。

网友B:
https://elinux.org/RPi_BCM2711_GPIOs
BCM2711 GPIO func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elinux.org/RPi_BCM2711_GPIOs
BCM2711 GPIO functions

谢谢,你这个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