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8485芯片RX、TX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0-12-23):
1.485使能是怎么工作的?
2.是485EN为低电平时,RX1开始接收,485EN为高电平,TX1开始发送吗?
3.我可以在A,B端再接一个485转USB,然后通过PC串口助手来监测数据吗,可以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放心大胆的去干吧

网友:
可以,不需要怎么注意,最重要的是发送数据和接受数据不要碰撞

网友A:
楼主,NU2105L是 ESD保护,AB上那2个47 欧的电阻干啥用的,我看我们另外一个电路上也加了2个 20欧的电阻不知道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NU2105L是 ESD保护,AB上那2个47 欧的电阻干啥用的,我看我们另外一个电路上也加了2个 20欧的电阻不 ...

阻抗匹配用的,485总线一头一尾

网友:
放心大胆去做,注意波特率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