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DL上电起不来,路过大虾帮忙看看

楼主(2020-12-23):
公司项目,外采imx6DL 平台的核心板 自做底板,核心板小批量采购使用没发现问题,最近采购500,发现有10个的核心板跑起不来,调试串口没打印,pmic供电正常,上电时序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启动方式是通过emmc。最奇怪的是每天早上上班第一次开机,有8个板子经常起不来,然后二次上电就起来了,接下来就难复现问题了,麻烦 有经验的大虾们 指点指点 谢谢

网友:
找核心板的生产厂家啊

楼主:
嗯  问过了 给我们几点建议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 没啥办法了 所以就 问问论坛的高手们了

网友:
做下DDR校准吧

网友:
核心板的图片有没有?看这个贴子只知道是6DL,其它的都是是一脸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问过了 给我们几点建议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 没啥办法了 所以就 问问论坛的高手们了  ...

还是多提供一些信息,论坛里的高手再牛,两眼一抹黑。也不如你和厂家了解你们的板子的情况。多提供信息,大家才好出谋划策

网友A:
昨天正好一个做memory的供应商过来,谈到imx6和emmc,据他说,哦们下6只有emmc接口,但实际发现,配合emmc有些概率启动不了,具体因为什么,厂家也没有解决,所以在imx8又重新增加了qspi的方式。但他说的概率应该也没你这么大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电源

网友:
查看打印log,我的imx6q之前也这样。检查你们自己的驱动模块,一般核心板给的源码不会有问题。

网友:
关注。

之前用某厂家的IMX6Q/DL核心板,偶尔有不启动现象,插拔之后能用,当时认为是接触不良问题。

楼主:
谢谢  楼上大虾们的 宝贵建议  它家 原理图  方案跟nxp官网提供的差不多

网友:
ddr,emmc 是不是用的很便宜的型号的牌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正好一个做memory的供应商过来,谈到imx6和emmc,据他说,哦们下6只有emmc接口,但实际发现,配合emmc有 ...

这个不可能,几年前的车机IMX6方案就是用的EMMC,人家月出货量是10K为单位的;

如果NXP 的IMX6 连启动都做不到100%成功,早就破产了

网友:
此问题同样小概率遇到,用的i.MX6ull nand版本,表现为液晶屏不显示,运行指示灯不亮,判断没有启动,重启后正常,排查进行中………本来想把它作为备份方案,现在心里有点儿凉。

网友:
供电问题?抓一下上电波形,或加打印看死哪里了

楼主:
ddr,emmc 是不是用的很便宜的型号的牌子

  嗯 ddr 和 emmc 都是 三星的

好的   我试试 抓一下上电的 波形  关键是 没有打印信息,imx6跟emmc通讯失败后 就进升级模式了     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  imx6的  sd_clk信号  跟 emmc 简单交互一下 就没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能,几年前的车机IMX6方案就是用的EMMC,人家月出货量是10K为单位的;

如果NXP 的IMX6 连启动都 ...

说的就是车厂应用。

网友:
用这个月3K出货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检查下外设和核心板电压的启动时序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90%是上电时序问题,把握一个原则去排查: 所有外设不能比IMX6先上电

网友:
rtc电池扣了

楼主:
板上面 没有 rtc ,谢谢 楼上几位大虾 我明天 测一下 上电时序, 底板输出5v 给核心板的 pmic

楼主:
用这个月3K出货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检查下外设和核心板电压的启动时序

楼主这个问题90%是上电时序问题,把握一个原则去排查: 所有外设不能比IMX6先上电

麻烦再问一下:  核心板的 pmic  (MMPF0100F0)输出时序不对 的概率大吗?

网友:
pmic不会有问题的

楼主:
pmic不会有问题的

谢谢   我看pmic datasheet 推荐 vin 输入2.8-4.5v  如果输入是5v  不使用它的升压部分 会不会 有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看pmic datasheet 推荐 vin 输入2.8-4.5v  如果输入是5v  不使用它的升压部分 会不会 有什么问 ...

按推荐的来

楼主:
按推荐的来

谢谢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