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MDK程序移植,报了很多警告和错误,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怎么处理

楼主(2020-12-23):
背景是这样的,我买了一块微雪的开发板,主要是想用上面的USB_HOST功能,现在想把正点原子的触摸屏驱动移动到微雪的USB_HOST例程上面,把相关代码复制过来过来进行编译,报了很多xxx declared implicitly和xxx undefined之类的警告和错误,各种函数的头文件和原型都是有的,头文件的路径也添加了,可就是编不过。我知道肯定是低级错误,但是由于没怎么搞过STM32单片机,一下子还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吧,非常感谢!
附件是相关的MDK工程,我用的MDK版本是5.33

网友A:
看了一下,主要两个问题,就不发程序了。你自己改一下
1.lcd.h文件有两个,无法同时识别,虽然在main中include了。但是只能识别一个lcd.h。你需要将其中一个改名,对应的.c .h文件中也要改名。
2.需要定时器4 在cubemx中加一下库。
还有程序写在BEGAIN 和 END 中间,不然cubemx重新生成 程序就没了。

网友B:
微雪的开发板  正点原子  lib版本是不是一样  这个要确定  其实吧  不熟悉就要慢慢捣鼓   期间可以学习到许多东西

网友C:
帮不了你了  一天只能下载一个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雪的开发板  正点原子  lib版本是不是一样  这个要确定  其实吧  不熟悉就要慢慢捣鼓   期间可以学习到许 ...

现在还不是版本兼容性问题,报的错误都是用户函数和变量declared implicitly 或undefined之类的警告和错误
主要是项目时间比较赶,还是想尽快调通出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不了你了  一天只能下载一个附件

那我私信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主要两个问题,就不发程序了。你自己改一下
1.lcd.h文件有两个,无法同时识别,虽然在main中incl ...

按您的建议进行了修改,现在可以正常编译通过了,非常感谢
下一步就是要测试功能了,估计还会有很多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