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锡膏喷印机吗?看介绍可以省掉钢网,很不错啊

楼主(2020-12-24):
可以省掉钢网,不错啊
地址:https://www.mycronic.com/cn/prod ... der-paste-printing/

网友:
钢网对于产品来说,费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试制挺好,但批量还是不如钢网

网友:
优势不是省掉钢网,而是现场可以调整锡膏量,大小元件混装的时候特别好
听说要几百万一台

网友:
钢网效果好些也不贵,隔天到货~

网友:
目前对于SMT行业来说成熟的工艺还是钢网印刷的

网友(2021-03-01):
首先这个机器不便宜,大概30w欧元,其次,用的那个锡膏也不是一般的锡膏,一只30cc的最少大几百吧,而且还有很多浪费。再者,那个喷印头是个耗材,堵了的话又是几万块没了。

网友:
钢网平时可以放板子走回流

网友:
JLC最早好像就是用的喷锡机,觉得效率太低,又不得不换回钢网贴片机了

网友:
我见过的是大焊盘的加强焊接的,在钢网印刷后进行点锡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