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买的蓝牙模块HC06主从一体为何进入不了AT模式

楼主(2020-12-24):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skuId=4087868706733

在这里面买的带底板的HC06,发现发送AT没反应啊?9600波特率和38400都试验了,2种波特率下加不加回车换行也试验了,发送AT也没反应,按不按住KEY按键发送也不行;

买的HC05就是按住key上电进入AT模式,HC06按住没反应,还是快闪。很奇怪啊,但是模块又没坏,用电脑和手机都能连上。。搞不清,问卖家啥都不懂。

网友:
这两种按键对应的位置应该不同,你按错地方了

网友A:
如果没有改波特率,那么默认的是9600bps,如果改了波特率,可以通过配对后发送数据,用USB转串口接蓝牙模块选择不同的波特率直到正确接收到数据即可确定波特率,HC06的命令必须大写不带回车,包括输入发送字符的输入框也不能输入回车,只要波特率对了,在指示灯闪烁的时候就是AT命令状态不需要按住按键,我店里面也有HC06的模块,有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找到问题了,USB转TTL的小模块和HC06上的TX硬件电路不搭配,导致低电平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改波特率,那么默认的是9600bps,如果改了波特率,可以通过配对后发送数据,用USB转串口接蓝牙模块 ...

你那有一主多从的蓝牙模块么?我买的HC05和HC06只支持1对1 啊,我想一主多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那有一主多从的蓝牙模块么?我买的HC05和HC06只支持1对1 啊,我想一主多从 ...

2.0的速度快,功耗高,只能一对一,4.0的可以多发一收或者一发多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的速度快,功耗高,只能一对一,4.0的可以多发一收或者一发多收

刚才问了HC的淘宝客服,HC08就是4.0,客服说只支持1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