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高频阻抗电路板的厂商

楼主(2020-12-24):
请坛友帮忙推荐一下高频阻抗电路板的厂商。

要求如下:
阻抗:单端50欧姆,差分100欧姆,精度5%。
板材:RO4350B、RO4003C、RT5880的板材需求。
层数:一般是4层或者6层。
尺寸:一般是10cm*10cm以内。

根据需要可以微调gerber文件,以满足阻抗的要求。

每次制作的数量:20片~100片。

基本的制程能力就不在此赘述了。。。

网友:
不是兴森快捷之类的吗?

网友:
深圳市众嘉鑫电路科技有限公司   高频板价格质量都可以吧

网友A:
5880最好不要考虑,比较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80最好不要考虑,比较贵了

5880A的板材的确很贵,据说是RO4003C的4~5倍了。

请教一下:Taconic的TLY-5的板材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5880A的板材的确很贵,据说是RO4003C的4~5倍了。

请教一下:Taconic的TLX-5的板材如何? ...

介电常数都是2.2,损耗这些好像有点区别,看下两个板材参数介绍,TLY-5板材要好买一些,稍微便宜一点。
5880如果不是板材厂家给你提供,你还需要提供相关证明才能采购的到。
但是板材厂家提供板材,你打样一样受不起。自己提供板材也够呛,打样存在损耗,这个板材损耗一点就是钱。
看自己怎么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电常数都是2.2,损耗这些好像有点区别,看下两个板材参数介绍,TLY-5板材要好买一些,稍微便宜一点。
5 ...

感谢回复。

最近试做了一款高频板,
板材由RO4003换成RT5880A,单板费用变成原来的5~6倍!

你知道TLY-5相对RO4003C来说,会是啥价格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最近试做了一款高频板,

4003价格和4350b同价
TLY-5相对4003c还是要贵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