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球大佬们解答一下DS1302方面的问题

楼主(2020-12-24):
最近刚开始自学51,学到DS1302的时候,不管怎么修改调试代码都无法在LCD1602上正确显示时间,已经花了三四天的时间在这段代码上了,代码共两部分,一部分主函数,一部分是LCD1602的代码,问题应该是出在man函数,因为之前用过LCD1602很多次了,都没问题,球球大佬们解答

楼主:
救救孩子吧,要崩溃了,在线等

楼主:
这是原理图部分

楼主:
管脚定义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你至少发张出问题的图片呀,是时间出错还是显示出错。

网友:
首先,扔掉几毛钱一片的 DS1302,大概率不起振。

网友:
看错了 能仿真就好了

网友:
for(m=0x01;m!=0;m<<=1) 停不下来了  看错了是对的 char可以循环8次

网友A:
8次以后不就是0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次以后不就是0么?

嗯,是对的  没看到是uchar

网友:
建议楼主给这帖的标题改一下会更好。

网友:
建议楼主把.c文件直接粘上来,既然是求助,你贴个图片,是怕人复制你的代码吗?

网友:
啥现象说说,代码也是图片。又要搭建硬件环境还要图片转代码,编译。谁没事读代码猜bug啊